[STM32L4+]
W5500的速度能做到多少呢?

楼主(2023-06-13):
手头的板子是server端,PC机是client端,板子往PC机送数,PC任务管理器里能看到网速能达到7.5Mbps左右。网上看一些文章说受限于SPI接口,W5500做不到太高,那他这个片子还做什么10/100自适应作什么,直接10M不就行了么。
还是说有别的办法可以达到几十Mbps呢?!!!

网友A(2023-09-16):
对的,属实是支持100/10M的自适应

网友B:
这个不仅仅还是MCU的应用啊,给别的芯片可能就能跑到100M啊

网友C:
其实,可以用高速的SPI,也可以的

网友D:
其实7.5M的网速也是可以的了

网友E:
这个你咋测试的啊?数据量有多大呢?

网友F:
我觉得还可以的,几十兆的话可能对处理器有些要求了

网友G:
我是都用的10M的效率,100M的还没体验过

网友H:
可以提高SPI的速度就好了吧

网友I:
最好找W5500的人咨询一下,想提升速度咋操作

网友J:
看这个速度也还可以啊

网友K:
把MCU的SPI接口速度提高到几十Mbps,W5500的网速自然也就高了

网友L:
我觉得SPI+DMA的话,速度应该不会很慢吧

网友M:
可能是SPI太慢了吧

网友N:
这个自适应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O:
W5500支持高速标准4线SPI接口与主机进行通信。

网友P:
数据量怎么测的啊

网友Q:
这个spi就这个速度吧

网友R(2023-10-18):
也可以用高速的SPI

网友S:
要看主机的通信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