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PLC现场安装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楼主(2023-06-13):
PLC适用于大多数工业现场,但它对使用场合、环境温度等还是有一定要求。控制PLC的工作环境,可以有效地提高它的工作效率和寿命。
在安装PLC时,要避开下列场所:
1.环境温度超过0 ~ 50℃的范围;
2.相对湿度超过85%或者存在露水凝聚(由温度突变或其他因素所引起的);
3.太阳光直接照射;
4.有腐蚀和易燃的气体,例如氯化氢、硫化氢等;
5.有打量铁屑及灰尘;
6.频繁或连续的振动,振动频率为10 ~ 55Hz、幅度为0.5mm(峰-峰);
7.超过10g(重力加速度)的冲击。
在安装PLC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为了使控制系统工作可靠,通常把可编程控制器安装在有保护外壳的控制柜中,以防止灰尘、油污、水溅。
2.为了保证可编程控制器在工作状态下其温度保持在规定环境温度范围内,安装机器应有足够的通风空间,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之间要有30mm以上间隔。如果周围环境超过55C,要安装电风扇,强迫通风。
为了避免其他外围设备的电干扰,可编程控制器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电源线和高压设备,可编程控制器与高压设备和电源线之间应留出至少200mm的距离。
3. 当可编程控制器垂直安装时,要严防导线头、铁屑等从通风窗掉入可编程控制器内部,造成印刷电路板短路,使其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永久损坏。
在安装PLC时,要注意以下几种接线:
1.电源接线
PLC供电电源为50Hz、220V±10%的交流电。对于电源线来的干扰,PLC本身具有足够的抵制能力。如果电源干扰特别严重,可以安装一个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
2.接地
为了抑制加在电源及输入端、输出端的干扰,应给可编程控制器接上专用地线,接地点应与动力设备(如电机)的接地点分开。若达不到这种要求,也必须做到与其他设备公共接地,禁止与其他设备串联接地。接地点应尽可能靠近PLC。
3.输入接线
输入接线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a输入接线一般不要超过30m。但如果环境干扰较小,电压降不大时,输入接线可适当长些。
b输入、输出线不能用同一根电缆,输入、输出线要分开。
c可编程控制器所能接受的脉冲信号的宽度,应大于扫描周期的时间。
4.输出接线
输出接线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a可编程控制器有继电器输出、晶闸管输出、晶体管输出3种形式。
b由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因此,应用熔丝保护输出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