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腕力球加速的机制

楼主(2023-06-13):
不是怎样操控,而是如何換能。
https://youtu.be/EfzQXg_d-o0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354y157Q9
我觉得此视频有点问题,丐版沒有限向装置,转子的轴与盘两者是固着的,档次高的那些我不知道。

@cooldog123pp :通过苦思冥想加上观看视频,对腕力球加速的机制算是有点瞭解,然后,我就觉着这视频传达的信息有点不妥,但此帖子可不是为揪错而发的。
这个是要做什么

楼主:
腕力球的结构,同样有定子和转子两部份。
不过我想,世上一切旋转机械,转子如这样开放式支承的,大慨就只有这两种了吧。

@cooldog123pp :把手不是电池匣,里头啥都沒有,那轨道虽以金属制造,但沒作导电之用,电池在陀螺中。
第二张玩过

楼主:
上图,左边是总成,右边是关键部件。
下图,加速的手法,其实跟它一柈,擦。

楼主:
如果我用乒乓球拍将那砝码按压住,陀螺仪就会进动,而砝码就会抵着球拍滚动起来,压力愈沉重,进动愈快,当压力大到某程度,砝码的滚动会比转子轴的旋转还快。

网友A:
不是因为重心偏移了中心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乒乓球拍将那砝码按压住,陀螺仪就会进动,而砝码就会抵着球拍滚动起来,压力愈沉重,进动愈快, ...

当砝码滾得比转子轴还快时,如能让砝码跟轴耦合,就能把转子加速。
方法并不复杂,把钉脚全取下,转子的轴加长至伸出框架,球拍就直接压在轴端上。
当球拍压到轴端上,不管压力轻重,轴都会滚着前进,滚进速度只取决于转子转速,把进动速度蓋过,当压力大至令进动速度比滾进速度还快,就会透过摩擦把进动反馈到转子,使转子加速。

楼主:
陀螺的发动,需要接触性的力量,腕力球同样如是,转子若不转,使劲甩也动不起来,遑论加速。
感应马达带着发动机起动,渐渐达到全速,接着,发动机发劲把马达由电动状态牵进发电状态,这阶段是平台期,恒速恒压,改变的只是电流,吃的电愈来愈小,然后电流反了向,变成送电,在腕力球加速的进程中,亦会有这么样的平台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重心偏移了中心的原因吗?

那陀螺仪的转子就像天平,轴的两端负重不相等,这「天平」就会翻.........。

楼主:
在不少片子中见到,腕力球一发动,转子就快速偏转,我觉得,优质品不应该这样的。
因为这时整个转子被拉上或压下,轴的两端是贴在同一条轨道上,滚动偏转的势头是互相扺消的,把球壳傾侧一下,让轴的两端各踞一轨,转子才滚动偏转。

楼主:
如果轴的直径是1毫米,每分钟三千转,那么,每秒就滚了5π厘米。
如果轴长5厘米,则轨道外径也必须是5厘米,轨道的长度就是5π厘米,亦就是说,转子每秒滚了一整匝。
增加甩动力度,使转子以每秒两匝的速度进动透过滚动摩擦的反馈,转子的转速就会增至每分钟六千转。

楼主:
不過,如果像摇扇子这样甩,转子理应会在两轨间摆动,像这图那样,而两端仍是各踞一轨,那么,偏转方向就是来回而非单向,不管是滚动还是进动。

楼主:
如果像摇扇子这样的甩动,则转子轴受上下轨的轮番叩击,转子的动作,应该是往复偏转才对嘛。
理想的腕力球,在静置(不管转子转不转)时应该是悬浮的,就如图中左边的那样。
但毕竟,腕力球并非高科技制品,转子会因地心吸力而搁置于下轨道,但同样偏转不起来。
要定向偏转,除各踞一轨外,所踞之轨必须固定,就如图右的那样,要做到这效果,甩动的方式就不是上下而是迴旋,像搅拌那样才对,这正正就是一众影片的纰漏。

楼主:
这装置,是一位内地网友凭着想像而制作的。
实际上,这只能是指尖陀螺的变异版而成不了腕力球,因为,轴是固定的,只有飞轮能转,那不就跟指尖陀螺一样了吗。
再者,轴纵然也能转,但挂载于内环上,位置是固定的,那么,内环对轴就只能起支承作用,成不了促动者。

想令转子加速,就得让轴能被着!
内外两环的相对运动,对轴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装置,是一位内地网友凭着想像而制作的。

实际上,这只能是指尖陀螺的变异版而成不了腕力球,因为,轴 ...

内外环的滑动连接,只允许进动的发生,
转子的轴是死的,就像 4楼(地板层)那个陀螺仪的 钉脚 那样,
纵然轴是活的,但这样的连接架构也只能充当「关节」,让轴原地旋转,不能平移 !
转子的加速,需要的正正就是 平移,这种相对运动,是 接触性、点对点的,那就只能是 滚动摩擦,不可以打滑,所以,腕力球是 严禁沾油 的!

楼主:
MrCU204 發表於2023-6-15 23:08
如果像搖扇子這樣的甩動,則轉子軸受上下軌的輪番叩擊,轉子的動作,應該是往復偏轉才對嘛。 ...

如**
就應該
而不是

敏感,我可真的是醉了!!
希尔顿望天!
**咋了,这也屏蔽?!

楼主:
话说,腕力球在内地究竟归属于哪类?
玩具?  体育用品?  工艺品?  科学仪器?
关键是,您们想买腕力球有甚么路子?  商场?  日杂店?  五交店?  还是要网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