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kit3 烧录PIC32MX250F128B芯片时出现Program memory is not blank

楼主(2023-06-13):
我用PCkit3 烧录PIC32MX250F128B芯片时,出现Target device PIC32MX250F128B found.Device ID Revision = A1

Device Erased...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1d000000, end address = 0x1d01ffff
boot config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 memory is not blank.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2023-09-17):
看样子好像是程序没擦除就编程了

网友B:
这个估计是你操作顺序不对导致的吧

网友C:
你可以重新试试,看芯片估计是没坏

网友D:
应该不会坏的,都读取到芯片的ID了

网友E:
这我看就是没擦除导致程序编程不了了

网友F:
话说,啥是程序内存为空才能编程啊?

网友G:
不会用,你试试将芯片清空试试呢?

网友H:
这个PIC32啊,可以用jlink都能烧录的嘞

网友I:
估计是擦除不好使了吧,你重新上电链接,重新擦除一下试试

网友J:
看你的提示好像芯片没坏,但你烧不进去也没用啊,得看看为啥烧录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