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音频问题

楼主(2023-06-13):
如图CN2控制功放的音频输入,使用功放时正常运行。

问题1:当插入耳机在CN2时,功放正常停掉,但是耳机的声音非常小,而且只有左声道有声音,右声道没有声音。为什么?

问题2:当插入耳机在CN3时,PHIN检测到耳机插入,正常停掉功放,但是耳机却没有声音。为什么?

网友A:
DAC不要放大直接驱耳机?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不要放大直接驱耳机?

不可以吗?我看别人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吗?我看别人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不清楚,反正我是做过一个USB声卡,输出没加放大,直接接喇叭试机,给搞死了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反正我是做过一个USB声卡,输出没加放大,直接接喇叭试机,给搞死了一个声道。 ...

一般有线耳机里,只是一个喇叭吗?有耳放吗?

网友B:
能出声音算蒙对。没声音估计接错线。你实验用的耳机是高阻抗耳机? 很厉害

找个单独立体声插头分别插对应插座,用万用表测量通断看看是否跟你想象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出声音算蒙对。没声音估计接错线。你实验用的耳机是高阻抗耳机? 很厉害

找个单独立体声插头分别插对应 ...

没懂你意思,我是抄别人的电路的,用同一个耳机能听到很大的声音,还是搞不懂

网友C:
确定抄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