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 芯片的ADC 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3-06-13):
CH579 芯片的ADC 精度怎么样?  麻烦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存在的误差情况也就是ADC参考的基准电压,也就是VINTA引脚电压是否为1.05V,手册标注这个引脚是在±0.015V,换算到ADC的采集电压最多是几mv,并且针对误差ADC的软件有进行误差的校准,因此可以理解为在实际测试的时候误差非常小,几mv不到。在测试增益范围的两端电压,误差会比测试中间值误差大一些,可以在测试两端电压的时候将校准关闭。
总结来看,根据实际可用测量电压范围选择对应的增益,误差是非常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的误差情况也就是ADC参考的基准电压,也就是VINTA引脚电压是否为1.05V,手册标注这个引脚是在±0.015V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ADC芯片的性能主要取决于采样速率和转换精度

网友C:
ADC芯片的精度为16位

网友D:
在选择芯片时,除了考虑ADC的位数,还应综合考虑其他性能参数,以满足具体应用的需求。

网友E:
较高的精度意味着ADC可以更准确地表示输入信号的细微变化。

网友F:
ADC的精度决定了其能够分辨和表示的模拟信号范围。

网友G:
ADC精度取决于该芯片的设计规格和性能要求。

网友H:
ADC的精度不仅取决于位数,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I:
最好查阅相关的芯片规格书或者参考厂商提供的技术文档,以获取准确的ADC精度信息。

网友J:
16位AD精度?

网友E:
ad芯片采样率和采样精度怎么计算

网友K:
如果需要高精度的ADC应用,可以选择CH579 系列的芯片。

网友L:
高精度的ADC芯片的价格也较高,这可能会增加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

网友M:
度与分辨率在很多情况下是同一概念。

网友N(2023-08-31):
精度还不错,就是标准脚PAO不要接负载,接上后就有些不稳定

网友O:
看采样速率和转换精度

网友:
精度还可以,软件也做了误差的校准,几mv以内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