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之RTC调试

楼主(2023-06-13):
这两天一直在调试STM32的RTC部分,本来打算弄一个万年历的,但是现在看来是暂时实现不了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RTC对晶振的要求非常高,必须是6p负载电容的32768晶振,这种晶振很难买,而且还很贵。下面是摘自一位网友的话:

        今天到电子市场找了一下,几乎都是12.5p负载电容的32768晶振,只有一家有少量,负载电容是6p,20ppm的晶振要价是12.5p晶振的5倍,而且从外观上也看不出来,也没有测试方法能测出负载电容是6p还是12.5p。卖晶振的老板在这行干了10几年,一说到6p的32768晶振就笑了。这个要求以前就有多个公司中过招,特别是DALLAS的片子,让一家公司吃尽了苦头,焊上的许多高精度12.5p晶振被迫全部换掉,订的数万只晶振也只能委托卖掉。老板说这种方式是IC厂家和大的晶振厂家联合的一个小阴谋,因为以前6p的晶振只有很少几个大厂家能做好,这样可以帮助大晶振厂家形成垄断。DALLAS的东西不敢恭维,向来卖得很贵,一片增强型的51经常还要卖四五十。

        6p的晶振既昂贵又不好采购,而且也难以辨认和测试。STM32这样设计实在是难以理喻。其它我们用过的所有涉及RTC的MCU和时钟芯片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如三星的44B0,2410,2440,飞利浦的LPC213x,LP214x等等。

        STM32是高度强调性价比的芯片,但是却在RTC晶振上给中小客户带来很大不必要的麻烦,既增加成本和采购难度,又留下致命的隐患(RTC启动死机)。特别是试样和试生产阶段,量又不大,怎么去专门订做?
       **ST公司能正视这个问题,在以后的改进中修正这个问题,能支持12.5p的常规32768晶振。
       调试了好长时间,我说怎么没有反应,原来是因为晶振的原因,而且电容必须接6PF,我用的是15P的电容,等待晶振起振的时间特别长(1分钟左右),开始我还以为是程序死在哪了呢!
       后来程序是调通了,但是1S中断特别不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晶振和电容的原因,先不管准不准,至少程序是调通了。把设置RTC的过程和大家分享:
还是将寄存器定义添加若头文件:
//
//PWR-Register
//
#define PWR_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7000))
#define PWR_CS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7004))
//
//
// RTC-Register
//
//
#define RTC_CR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00))
#define RTC_CR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04))
#define RTC_PRL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08))
#define RTC_PRL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0C))
#define RTC_DIV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10))
#define RTC_DIV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14))
#define RTC_CNT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18))
#define RTC_CNT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1C))
#define RTC_ALR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20))
#define RTC_ALR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2824))

接下来就是RTC的寄存器配置: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ENR|=0x18000000;  //电源接口时钟使能, 备份接口时钟使能
PWR_CR|=0x00000100;//位8,允许访问RTC 寄存器和备份寄存器
RCC_APB1RSTR|=0x08000000;//位27 BKPRST 备份接口复位RCC_BDCR|=0x00000001;     //位0 LSEON 外部低速振荡器使能
while(RCC_BDCR&0x00000002==0); // 位1 LSERDY 外部低速振荡器可用
RCC_BDCR|=0x00000100; //选择LSE位RTC时钟
RCC_BDCR|=0x00008000; //位15 RTCEN RTC 时钟使能
RTC_CRL|=0x10;   //位4 配置标志,1: 进入配置模式
while(RTC_CRL&0x04==0);   //位3 RSF: 寄存器同步标志while(RTC_CRL&0x20==0); //位5, 在RTC 寄存器上最近一次写操作已经完成
RTC_CRH=0x01;//使能1S中断while(RTC_CRL&0x20==0);  //位5, 在RTC 寄存器上最近一次写操作已经完成
RTC_PRLL=0xFF;//(1S中断应该是32767,但我的晶振不准,0xFF都是1S多)
while(RTC_CRL&0x20==0);  //位5,在RTC 寄存器上最近一次写操作已经完成
RTC_CRL&=0xFFEF; //位4,退出配置模式(开始更新RTC 寄存器).
SETENA0|=0x00000008;    //允许RTC中断
}RTC中断处理函数: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CRL&0x01==1) //查询1S中断标志
{
  RTC_CRL&=0xFFFE; // 1S中断标志清除
  if(IO_flag==0)   //1S,LED闪烁一次
{
  GPIO_PORTB_ODR|=(1<<5);
  IO_flag=1; // IO_flag为自己设的一个全局变量,用于LED取反
}
else {    GPIO_PORTB_ODR&=~(1<<5);
       IO_flag=0;
       }
}
}int main()
{
SystemInit0();    //系统(时钟)初始化
stm32_GpioSetup (); //GPIO初始化
RTC_Configuration();//RTC配置
while(1)
{
}
}

网友A:
这个晶振还分这么多参数?

网友B:
如果不是做产品,对晶振要求应该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C:
一个晶振价格能有多贵,可以不买贴片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