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开发板工程模板

楼主(2023-06-13):
国产MCU Embedded-CW32-Board-Template
Embedded-CW32-Board-Template
CW32-Template第三方资源集合 CW-Template

CW32开发者开发板资料
CW32-Board 开发板资料 合集

官方提供的案例Examples
CW32F030_StandardPeripheralLib\Examples

CW32-48F大学计划板例程
EX1流水灯实验
EX2蜂鸣器实验
EX3按键指示灯实验
EX4定时器实验
EX5GPIOEXTI外部中断实验
EX6UART–串口
EX7TFT彩屏实验
EX8DHT11-温湿度实验
EX9AD电位器实验

其中 Libraries是CW32官方的库函数文件,类似STM32的标准库或者HAL库,非常重要的东西。

CW32-48F大学计划板源码工程文件结构

在官方提供的开发板例程下面,这里,我选择的是CW32-48F大学计划板的其中一个例程,去移植相关或者修改东西。
有一个基本的工程模板是学习比较方便的,当然了你可以选择自己去重新一步一步的构建,目前我这个cw32f030-tft-demo也可以作为你以后移植工程模板。

CW32F030开发板工程模板优化

文件结构如下:
Application:
                main.c
            main.h
        interrupts_cw32f030.c
        interrupts_cw32f030.h
        startup_cw32f030.s
        core_cm0plus.h
BspDriver:
                bsp_led.c
        bsp_led.h
        bsp_lcd.c
        bsp_lcd.h
        bsp_key.c
        bsp_key.h
        bsp_dht11.c
        bsp_dht11.h
FwlibLbibraries:
                cw32f030_gpio.c
        cw32f030_gpio.h
        //cw32f030官方库函数文件
SystemLibraries:
                //芯片系统资料配置文件
                rcc_config.c
        rcc_config.h
                uart.c
                uart.h
                timer.c
                timer.h
Output:
                编译过程输出文件 例如hex

测试效果: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oderEnd」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599390/article/details/131065480

网友A:
CW32F030内部ADC精度能达到1mV?

网友B(2023-10-19):
楼主,这个相关的文档参考手册能共享一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W32F030内部ADC精度能达到1mV?

这个还是得看整体MCU的ADC精度,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类似STM32的标准库开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W32F030内部ADC精度能达到1mV?

这个理论上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内部集成一个 12 位精度,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最多支持16通道转换;支持4路参考电压源选择:VDDA、ExRef、内置1.5V参考电压、内置2.5V参考电压;同时内置信号跟随器,能满足高阻抗信号测量需求。

网友F:
实际应用中ADC采样精度性能指标受多因素影响

网友A:
参考电压稳定度 时间精度 分辨率等等

网友G:
CW32F030芯片的ADC性能非常好,能满足常规mV级别应用

网友B:
圆形GC9A01_LC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