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F072 ADC 断续模式采样问题

楼主(2023-06-13):
问题背景
  • 客户反馈,使用APM32F072RBT7调试ADC的断续模式,仿真全速运行时EOC Flag会“自行清0”,导致软件执行逻辑有问题。
    • 仿真里打断点执行,EOC没再异常清0。
    • 细测,无论是否DISCEN是否使能,异常表现依然存在。

  • 检查过客户代码,ADC没开中断,除客户采样取结果的软件操作,没有其他地方再出现过读出ADC->DATA寄存器,或者对EOC bit写1清0的操作。

解决方案
  • 因为用户在仿真的同时,开启了Keil MDK的观察ADC寄存器值功能——等效IDE也在变相地不断读取ADC->DATA寄存器,使得EOC Flag会被“无缘无故”异常清0。

  • 只要把ADC寄存器的仿真观测关掉后,全速运行就正常。客户编写的断续模式逻辑没问题。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 ADC 断续模式是什么工作方式吗

网友B:
间断模式和单次采样模式是一个模式的不同说法吗

网友C:
对于规则通道组,间断模式下每转换一个通道,EOC就会置位一次

网友D:
不必像SCAN模式那样必须采用DMA来搬运数据

网友E:
我们使用间断模式的时候,有一些前置配置不能忽略

网友F:
对于注入通道组,则是每次触发只转换一个通道,DISCNUM的值无效

楼主(2023-07-19):
一般都推荐ADC+DMA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