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从RS485接口偷偷摸摸取电且通信

楼主(2023-06-13):
接的从设备要用3V3或者5V,与主设备RS485通信, 最大60mA电流。
主机那边改动不了了, 现在从设备就接一台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

主机输出电路如下,主机485带上下拉的
我可以从pptc 出来的 A 和 B  窃电且通信保障可靠吗?

网友A:
主机需要经常发送数据才可保证从机的供电。
主机不发数据时,AB得到的电源就是5V串47K再串47K,短路电流才53uA,除非从机能达到相当低的平均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需要经常发送数据才可保证从机的供电。
主机不发数据时,AB得到的电源就是5V串47K再串47K,短路电流才5 ...

请问怎么计算,经常是ms级别不停通信吗,还是可以秒级
增加储能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计算,经常是ms级别不停通信吗,还是可以秒级
增加储能电容?

试一下呗,算出来不一定有用。
AB相当于交流电,加整流桥(建议用肖特基)和电容,给从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呗,算出来不一定有用。
AB相当于交流电,加整流桥(建议用肖特基)和电容,给从机供电。 ...

好的,我来验证下,谢谢

网友B:
带不动,就算你从机采用微功耗设计,上下拉的那点点电流可以满足从机的运行,但是数据上报做不了啊,通讯不会是只下行不上行吧

网友C:
估计行不通
你还不如放块锂电池

网友C:
有阳光 加快太阳能板

网友D:
485的驱动能力很有限,可更换成MBUS等其它通讯与功能一体的电路结构。如果终端的工作时间很短且两次工作的时间间隔足够长,可以考虑用储能方案,但此法可没有性价比,适用局限性很大。

楼主:
密封小空间, 电池 太阳能,风力,易能森那种温差能量块都不满足

网友E:
如果非要485,那就通过总线,供电与通信间隔进行,从机用个小可充电电池供电。

网友F:
不如用二总线(二根线即通信又供电)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来验证下,谢谢

主机在空闲时得不断地发送信息给从机充电,因为要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的全桥,所以从机侧只能用3.3V电源,另外,从机在发送的时候得切断全桥,120R的终端电阻也不能用,否则会消耗能量,这样做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这个2线485通信与取电是专用芯片执行的,如果你有需求,可以找我,我给你整套芯片与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2线485通信与取电是专用芯片执行的,如果你有需求,可以找我,我给你整套芯片与解决方案; ...

主机和从机都要换你芯片,还是只要从机换就可以?
主机别人家设备估计要他们换芯片 做不到的。从机我们自己得新设计可以用新的芯片

19200bps, 1~5秒 主机来轮询一次我的从机,我的从机没有供电的办法,也不能使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