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多少钱一套?

楼主(2023-06-13):
这里有人知道吗?如果不是很贵我们就买几套。不然就换到免费的PCB软件了。有谁知道?

10几万 1个单机的好像

网友A:
听说是十二万起步

网友B:
很贵,别考虑了,直接换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贵,别考虑了,直接换免费的

尝试了一些一些免费的,觉得太单薄了。还要重新学习。特别是kicad画个板框都很恶心到吐。

那就用立创的EDA,10分钟熟练掌握。
xch
那就换掉会恶心的人。

网友C:
15W以上
看你买几个号
搞2台电脑,画图的不联网  一台主机 才多少钱  共用一个显示器 买个切换开关

网友D:
去年他们的代理说是16W8一套

网友E:
公司买了的有一份授权,15W

网友F:
看了上面网友的报价,楼主你觉得还能接受吗?

网友G:
看来是已经接到电话了,大公司就是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了上面网友的报价,楼主你觉得还能接受吗?

一个限制打板次数的公司,你觉得舍得买???我估计200还差不多

网友I:
很贵,直接用立创EDA或者用KiCAD

网友J:
立创EDA,有离线版的,在线版的对电脑和网速有要求

网友K:
你这个价格是哪年的呢?现在好像一个license好像15W左右起步,看选标准版还是旗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上面网友的报价,楼主你觉得还能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呀,又不是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价格是哪年的呢?现在好像一个license好像15W左右起步,看选标准版还是旗舰版。 ...

2021年,标准版

网友L:
我们是正版,不知道多少钱,周五去参加AD上海路演活动。

网友M:
千万别买!!!!
ad这个公司,特别坑人。贵的要死,他把你不需要的很多功能打包在一起卖给你,而那些功能做的很烂,比如仿真。

如果只画图的话,建议购买PADS,便宜不少!!!该有的功能都有!

网友N:
用立创EDA吧,AD文件能够全部转过去。
开始肯定会有点不习惯,过一阵子就好了。
画板时屏幕非常流畅,一点也不卡。这一点比AD好太多。

我用立创半年了,以后不会再用 AD 了。
现在AD仅仅用于把老文件转成立创要求的 ASC II 格式。

网友O:
买他们的老版本的,是不是便宜,不知道卖不卖

网友P:
KICAD很好用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某些方面画图,特别是做库封装,比AD还方便。唯一让大家吐的可能是界面,因为不支持中文(中文字体很丑),英文字体看着也怪怪的。至于说复杂的板子,一般的设计也是能胜任的,用起来还没AD卡。
还有就是在中文输入法下经常崩,这个好像从6到7一直都没改善.所以画图时要注意,输入法切换到英文。(画说AD也经常崩)。

网友P:
给你们看看KICAD的3D。全是元件库自带的。显示效果比AD还要好。

网友Q:
标准版11970美元。升级版12925美元。 企业版本没给出具体价格,可能会更贵一些吧,因为涵盖的功能更多。

网友R:
电脑比软件便宜吧?
买个电脑+pojie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给你们看看KICAD的3D。全是元件库自带的。显示效果比AD还要好。

这些东西对企业并不实用。你看你画的这个板子,实际产品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对企业并不实用。你看你画的这个板子,实际产品不会是这样的。 ...

你这么想,那就错了,我自己也出结构图,3维建模时,我就是把PCB直接导出3维模型,然后与结构进行组装匹配,所有3D模型的尺寸都不能出一点差错,这样不管结构多么复杂,都能完美适配。
你说不实用,那是你不出PCB模型去与结构匹配,又或者你画的PCB结构空间够大,没有匹配要求。否则,你可能要改N次PCB,或者改N次结构模型去3D打样试装。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么想,那就错了,我自己也出结构图,3维建模时,我就是把PCB直接导出3维模型,然后与结构进行组装匹 ...

我一眼看起来就像是开发板。正常的产品不会轻易弄一个这么大的PCB。

网友S:
公司愿意用哪个就用哪个,不要考虑价格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一眼看起来就像是开发板。正常的产品不会轻易弄一个这么大的PCB。

这个板子哪 里大了,你看看单片机,看看PCB是几个单片机宽度,因为你不做3维,没有3维的概念,所以看上去很大就觉得大。然而实物是这个,并不大。

楼主:
减少一下PCB面积,可以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板子哪 里大了,你看看单片机,看看PCB是几个单片机宽度,因为你不做3维,没有3维的概念,所以看上 ...

你现在的PCB面积做两个板子问题不大,成本减少一半。结构上你只要在塑胶外壳内多做三个柱子或者其他固定支撑物。还可以降低重量。

网友T:
我70后,表示用KiCAD很顺手,很多功能包括出Gerber资料在KiCAD中的帮助文件讲的很详细,而且是中文界面。唯一不习惯的是KiCAD少了批量修改功能,有时感觉不是很方便,板子不大的话(?几千焊点内)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70后,表示用KiCAD很顺手,很多功能包括出Gerber资料在KiCAD中的帮助文件讲的很详细,而且是中文界面。唯 ...

我觉得如果一般的板子,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功能时,它就没有。现在虽然还用不到,但是以后说不好。而且PCB软件这个东西,一旦用一个顺手了想换就有很大的惰性。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一个超过要求的比较保险。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一般的板子,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功能时,它就没有。现在虽然还用不到 ...

钱多就换,钱少就免费的,如果公司一年利润百万往上的买几套应该没压力,如果一个公司一年销售额才几百万,那还是免费的用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