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i.MX 6ULL工业核心板硬件说明书( ARM Cortex-A7,主频792MHz)

楼主(2023-06-13):
1          硬件资源
创龙科技SOM-TLIMX6U是一款基于NXP i.MX 6ULL的ARM Cortex-A7高性能低功耗处理器设计的低成本工业级核心板,主频792MHz,通过邮票孔连接方式引出Ethernet、UART、CAN、LCD、USB等接口。核心板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稳定可靠,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
SOM-TLIMX6U核心板板载CPU、ROM、RAM、晶振、电源、LED等硬件资源,并通过邮票孔连接方式引出IO。

图 1 核心板硬件框图

图 2

图 3

1.1    CPU
核心板CPU型号为MCIMX6Y2CVM08AB,MAPBGA封装,工作温度为-40°C~105°C,引脚数量为289个,尺寸为14mm*14mm。

图 4 NXP i.MX 6ULL处理器功能框图

1.2    ROM
核心板通过GPMI总线连接NAND FLASH,采用8bit数据线,NAND FLASH型号兼容SkyHigh Memory公司的S34ML02G2(256MByte)和旺宏电子(Mxic)公司的MX30LF2G18AC(256MByte)。
核心板内部,eMMC与NAND FLASH在PCB板上使用叠封装形式,因此核心板可选贴eMMC。核心板通过uSDHC2(MMC2)总线连接eMMC,采用8bit数据线,eMMC型号兼容康盈(Kowin)公司的KAS0411D(4GByte)和SkyHigh Memory公司的S40FC004(4GByte)。

1.3    RAM
核心板通过专用DRAM总线连接1片DDR3,采用16bit数据线。DDR3型号兼容南亚科技(Nanya)的NT5CC128M16JR(256MByte)、NT5CC256M16ER(512MByte),支持DDR3-800工作模式(400MHz)。

1.4    晶振
核心板采用一个工业级晶振(OSC)为CPU提供系统时钟源,时钟频率为24MHz,精度为±20ppm。

1.5    电源
核心板采用分立电源供电设计,所选电源方案均满足工业级环境使用要求。电源系统设计满足CPU的供电和上电、掉电时序要求,采用5V直流电源供电。

1.6    LED
核心板板载三个LED。其中LED0为电源指示灯,系统上电后默认会点亮。LED1和LED2为用户可编程指示灯,分别对应GPIO5_IO00和GPIO5_IO01两个引脚,高电平点亮。

图 5

图 6

1.7    外设资源
核心板引出的主要外设资源及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1
外设资源
数量
性能参数
Display
支持24-bit/18-bit/16-bit/8-bit并行显示;
显示时钟频率高达85MHz,分辨率高达WXGA(1366x768);
Camera(CSI)
最高支持24-bit并行输入和133.3MHz像素时钟;
支持8-bit/16-bit/24-bit数据端口,用于YCbCr、YUV、RGB数据输入;
支持8-bit/10-bit/16-bit数据端口,用于Bayer数据输入;
UART
最高支持波特率为5.0Mbps;
支持RTS/CTS硬件流控制;
FlexCAN
支持CAN 2.0B规范,支持标准帧和扩展帧;
SAI
同步音频(Synchronous Audio Interface)接口;
支持具有帧同步的全双工串行接口,如I2S、AC97、TDM;
ESAI
全双工增强串行音频(Enhanced Serial Audio Interface)接口;
用于工业标准编解码器、SPDIF收发器等各种串行设备通信;
SPI
每路高达4个片选信号;
最高支持52Mb/s数据速率;
I2C
支持标准模式和快速模式;
标准模式最高支持100Kb/s传输速率;
快速模式最高支持400Kb/s传输速率;
Ethernet
采用RMII接口;
支持10/100M网口配置;
支持网络自适应;
USB
支持USB 2.0 OTG模式;
支持High-Speed/Full-Speed/Low-Speed模式;
uSDHC
支持1-bit/4-bit的SD和SDIO模式;
支持1-bit/4-bit/8-bit的MMC模式;
备注:核心板板载eMMC设备已使用uSDHC2,仅引出uSDHC1至邮票孔;
PWM
具有16-bit时基计数器;
Watchdog
支持时间设置范围为0.5s~128s;
时间分辨率为0.5s;
EIM(External Interface Module)
支持NOR FLASH、PSRAM、SRAM;
支持4个片选信号;
最高支持27bit地址线、16bit数据线;
QSPI
双通道QSPI,每通道包含4-bit数据线、2个外部片选信号;
支持单线、双线、四线模式;
最高支持100MHz工作频率;
JTAG
支持边界扫描;
支持IEEE 1149.1和IEEE 1149.6;
Temperature Sensor
传感分辨率为1摄氏度;
ADC
12-bit模数转换器(ADC),最高支持10个输入通道;
采样频率高达1.4MSPS;
电压输入范围一般为0~3.3V;

部分外设资源存在引脚复用情况,可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使用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Tools\Windows\”目录下的Config Tools for i.MX工具对外设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2          引脚说明2.1    引脚排列
核心板邮票孔引脚采用2x 30pin + 2x 40pin,共140pin规格,引脚排列如下图所示。

图 7 核心板引脚排列示意图

2.2    引脚定义
核心板引脚定义如下表。
其中“邮票孔引脚号”为核心板邮票孔引脚序列号,“芯片引脚号”为CPU引脚序列号,“引脚信号名称”为CPU引脚信号名称,“引脚功能”为核心板引脚推荐功能描述。
引脚信号名称中,如包含"PU"、"PD",则分别指该引脚在核心板内部已进行上拉、已进行下拉。请勿改变"PU"、"PD"引脚的上下拉状态,否则将可能导致核心板部分功能异常。

2.2.1            Pin1~Pin40
表 2
邮票孔引脚号
芯片引脚号
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D2
D2/<CSI_DATA06/GPIO4_IO27/EIM_AD6/USDHC2_DATA6/USDHC1_RESET_B/CSI_DATA8/ECSPI1_MOSI/SAI1_RX_DATA/ESAI_TX5_RX0>/3V3
ECSPI1
3.3V
D1
D1/<CSI_DATA07/GPIO4_IO28/EIM_AD7/USDHC2_DATA7/USDHC1_VSELECT/CSI_DATA9/ECSPI1_MISO/SAI1_TX_DATA/ESAI_TX0>/3V3
ECSPI1
3.3V
-
RESET_OUT/PU/3V3
Reset Output
3.3V
R8
R8/<ONOFF/SRC_RESET_B>/3V3
ON/OFF
3.3V
P8
P8/POR_IN/3V3
Reset Input
3.3V
T10
T10/<BOOT_MODE0/GPIO5_IO10/SRC_BOOT_MODE0>/3V3
BOOT_MODE
3.3V
U10
U10/<BOOT_MODE1/GPIO5_IO11/SRC_BOOT_MODE1>/3V3
BOOT_MODE
3.3V
R6
R6/<SNVS_TAMPER9/GPIO5_IO9/SNVS_TAMPER9>/3V3
GPIO
3.3V
N8
N8/<SNVS_TAMPER5/GPIO5_IO5/SNVS_TAMPER5>/3V3
GPIO
3.3V
N9
N9/<SNVS_TAMPER8/GPIO5_IO8/SNVS_TAMPER8>/3V3
GPIO
3.3V
P9
P9/<SNVS_TAMPER4/GPIO5_IO4/SNVS_TAMPER4>/3V3
GPIO
3.3V
P10
P10/<SNVS_TAMPER3/GPIO5_IO3/SNVS_TAMPER3>/3V3
GPIO
3.3V
N10
N10/<SNVS_TAMPER7/GPIO5_IO7/SNVS_TAMPER7>/3V3
GPIO
3.3V
P11
P11/<SNVS_TAMPER2/GPIO5_IO2/SNVS_TAMPER2>/3V3
GPIO
3.3V
N11
N11/<SNVS_TAMPER6/GPIO5_IO6/SNVS_TAMPER6>/3V3
GPIO
3.3V
-
GND
GND
GND
T13
T13/<USB_OTG2_DN>
USB2
-
U13
U13/<USB_OTG2_DP>
USB2
-
T15
T15/<USB_OTG1_DN>
USB1
-
U15
U15/<USB_OTG1_DP>
USB1
-
-
VDD_5V_USB_OTG2
USB2
-
-
VDD_5V_USB_OTG1
USB1
-
U16
U16/<USB_OTG1_CHD_B>
USB1
-
-
GND
GND
GND
M14
M14/<JTAG_TCK/GPIO1_IO14/SAI2_RX_DATA/GPT2_COMPARE2/PWM7_OUT/SJC_TCK>/3V3
JTAG/SAI
3.3V
P14
P14/<JTAG_TMS/GPIO1_IO11/SAI2_MCLK/GPT2_CAPTURE1/SJC_TMS/CCM_CLKO1/CCM_WAIT/SDMA_EXT_EVENT1/EPIT1_OUT>/3V3
JTAG/SAI
3.3V
N15
N15/<JTAG_TDO/GPIO1_IO12/SAI2_TX_SYNC/GPT2_CAPTURE2/SJC_TDO/CCM_CLKO2/CCM_STOP/MQS_RIGHT/EPIT2_OUT>/3V3
JTAG/SAI
3.3V
N16
N16/<JTAG_TDI/GPIO1_IO13/SAI2_TX_BCLK/GPT2_COMPARE1/PWM6_OUT/SJC_TDI/MQS_LEFT>/3V3
JTAG/SAI
3.3V
N14
N14/<JTAG_TRST_B/GPIO1_IO15/SAI2_TX_DATA/GPT2_COMPARE3/PWM8_OUT/SJC_TRSTB>/3V3
JTAG/SAI
3.3V
P15
P15/<JTAG_MOD/GPIO1_IO10/ENET1_REF_CLK_25M/GPT2_CLK/SPDIF_OUT/SJC_MOD/CCM_PMIC_RDY/SDMA_EXT_EVENT0>/PD/3V3
GPIO
3.3V
K13
K13/<GPIO1_IO00/GPIO1_IO0/ENET1_REF_CLK1/ENET1_1588_EVENT0_IN/SRC_SYSTEM_RESET/GPT1_CAPTURE1/I2C2_SCL/USB_OTG1_ID/WDOG3_WDOG_B/ADC1_IN0/ADC2_IN0/MQS_RIGHT>/3V3
USB1
3.3V
L14
L14/<GPIO1_IO02/GPIO1_IO2/UART1_TX/UART1_RX/USDHC1_WP/ENET1_REF_CLK_25M/SRC_ANY_PU_RESET/GPT1_COMPARE2/I2C1_SCL/USB_OTG2_PWR/ADC1_IN2/ADC2_IN2/SDMA_EXT_EVENT0>/3V3
I2C1
3.3V
M15
M15/<GPIO1_IO09/GPIO1_IO9/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2_RESET_B/USDHC1_RESET_B/CSI_HSYNC/PWM2_OUT/WDOG1_WDOG_ANY/SPDIF_IN/ADC1_IN9/ADC2_IN9>/3V3
GPIO
3.3V
N17
N17/<GPIO1_IO08/GPIO1_IO8/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2_VSELECT/CSI_VSYNC/PWM1_OUT/WDOG1_WDOG_B/SPDIF_OUT/ADC1_IN8/CCM_PMIC_RDY/ADC2_IN8>/3V3
PWM1
3.3V
M16
M16/<GPIO1_IO04/GPIO1_IO4/UART5_TX/UART5_RX/USDHC1_RESET_B/ENET1_REF_CLK1/ENET2_1588_EVENT0_IN/PWM3_OUT/USB_OTG1_PWR/ADC1_IN4/ADC2_IN4>/3V3
GPIO
3.3V
M17
M17/<GPIO1_IO05/GPIO1_IO5/UART5_TX/UART5_RX/USDHC1_VSELECT/CSI_FIELD/ENET2_REF_CLK2/ENET2_1588_EVENT0_OUT/PWM4_OUT/USB_OTG2_ID/ADC1_IN5/ADC2_IN5>/3V3
USB2
3.3V
L15
L15/<GPIO1_IO01/GPIO1_IO1/ENET2_REF_CLK2/ENET1_1588_EVENT0_OUT/SRC_EARLY_RESET/GPT1_COMPARE1/I2C2_SDA/USB_OTG1_OC/WDOG1_WDOG_B/ADC1_IN1/ADC2_IN1/MQS_LEFT>/3V3
GPIO
3.3V
L17
L17/<GPIO1_IO03/GPIO1_IO3/UART1_TX/UART1_RX/USDHC1_CD_B/SRC_TESTER_ACK/GPT1_COMPARE3/I2C1_SDA/USB_OTG2_OC/ADC1_IN3/CCM_DI0_EXT_CLK/ADC2_IN3>/3V3
I2C1
3.3V
L16
L16/<GPIO1_IO07/GPIO1_IO7/UART1_CTS_B/UART1_RTS_B/USDHC2_CD_B/CSI_PIXCLK/ENET1_MDC/ENET2_MDC/ADC1_IN7/CCM_STOP/ADC2_IN7>/3V3
MDIO
3.3V
K17
K17/<GPIO1_IO06/GPIO1_IO6/UART1_CTS_B/UART1_RTS_B/USDHC2_WP/CSI_MCLK/ENET1_MDIO/ENET2_MDIO/ADC1_IN6/CCM_WAIT/CCM_REF_EN_B/ADC2_IN6>/3V3
MDIO
3.3V

2.2.2            Pin41~Pin70
表 3
邮票孔引脚号
芯片引脚号
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
GND
GND
GND
P16
P16/<CCM_CLK1_N>
CLK1
-
P17
P17/<CCM_CLK1_P>
CLK1
-
-
GND
GND
GND
K14
K14/<UART1_TX_DATA/GPIO1_IO16/UART1_TX/UART1_RX/UART5_TX/UART5_RX/CSI_DATA2/ENET1_RDATA2/GPT1_COMPARE1/I2C3_SCL/SPDIF_OUT>/3V3
UART1
3.3V
K16
K16/<UART1_RX_DATA/GPIO1_IO17/UART1_TX/UART1_RX/UART5_TX/UART5_RX/CSI_DATA3/ENET1_RDATA3/GPT1_CLK/I2C3_SDA/SPDIF_IN>/3V3
UART1
3.3V
J14
J14/<UART1_RTS_B/GPIO1_IO19/UART1_CTS_B/UART1_RTS_B/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1_CD_B/USDHC2_CD_B/CSI_DATA5/ENET1_TX_ER/ENET2_1588_EVENT1_OUT>/3V3
UART1
3.3V
K15
K15/<UART1_CTS_B/GPIO1_IO18/UART1_CTS_B/UART1_RTS_B/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1_WP/USDHC2_WP/CSI_DATA4/ENET1_RX_CLK/ENET2_1588_EVENT1_IN>/3V3
GPIO
3.3V
J17
J17/<UART2_TX_DATA/GPIO1_IO20/UART2_TX/UART2_RX/CSI_DATA6/ECSPI3_SS0/ENET1_TDATA2/GPT1_CAPTURE1/I2C4_SCL>/3V3
UART2
3.3V
J16
J16/<UART2_RX_DATA/GPIO1_IO21/UART2_TX/UART2_RX/CSI_DATA7/ECSPI3_SCLK/ENET1_TDATA3/GPT1_CAPTURE2/I2C4_SDA/SJC_DONE>/3V3
UART2
3.3V
H14
H14/<UART2_RTS_B/GPIO1_IO23/UART2_CTS_B/UART2_RTS_B/CSI_DATA9/ECSPI3_MISO/ENET1_COL/GPT1_COMPARE3/CAN2_RX/SJC_FAIL>/3V3
UART2
3.3V
J15
J15/<UART2_CTS_B/GPIO1_IO22/UART2_CTS_B/UART2_RTS_B/CSI_DATA8/ECSPI3_MOSI/ENET1_CRS/GPT1_COMPARE2/CAN2_TX/SJC_DE_B>/3V3
UART2
3.3V
H17
H17/<UART3_TX_DATA/GPIO1_IO24/UART3_TX/UART3_RX/UART2_CTS_B/UART2_RTS_B/CSI_DATA1/ENET2_RDATA2/USB_OTG1_ID/SJC_JTAG_ACT>/3V3
UART3
3.3V
H16
H16/<UART3_RX_DATA/GPIO1_IO25/UART3_TX/UART3_RX/UART2_CTS_B/UART2_RTS_B/CSI_DATA0/ENET2_RDATA3/EPIT1_OUT>/3V3
UART3
3.3V
G14
G14/<UART3_RTS_B/GPIO1_IO27/UART3_CTS_B/UART3_RTS_B/CSI_DATA11/ENET2_TX_ER/ENET1_1588_EVENT1_OUT/CAN1_RX/WDOG1_WDOG_B>/3V3
UART3
3.3V
H15
H15/<UART3_CTS_B/GPIO1_IO26/UART3_CTS_B/UART3_RTS_B/CSI_DATA10/ENET2_RX_CLK/ENET1_1588_EVENT1_IN/CAN1_TX/EPIT2_OUT>/3V3
UART3
3.3V
G17
G17/<UART4_TX_DATA/GPIO1_IO28/UART4_TX/UART4_RX/CSI_DATA12/ECSPI2_SCLK/ENET2_TDATA2/I2C1_SCL/CSU_CSU_ALARM_AUT2>/3V3
UART4
3.3V
G16
G16/<UART4_RX_DATA/GPIO1_IO29/UART4_TX/UART4_RX/CSI_DATA13/ECSPI2_SS0/ENET2_TDATA3/I2C1_SDA/CSU_CSU_ALARM_AUT1>/3V3
UART4
3.3V
F17
F17/<UART5_TX_DATA/GPIO1_IO30/UART5_TX/UART5_RX/CSI_DATA14/ECSPI2_MOSI/ENET2_CRS/I2C2_SCL/CSU_CSU_ALARM_AUT0>/3V3
UART5
3.3V
G13
G13/<UART5_RX_DATA/GPIO1_IO31/UART5_TX/UART5_RX/CSI_DATA15/ECSPI2_MISO/ENET2_COL/I2C2_SDA/CSU_CSU_INT_DEB>/3V3
UART5
3.3V
-
GND
GND
GND
F15
F15/<ENET1_TX_EN/GPIO2_IO5/UART6_CTS_B/UART6_RTS_B/CSI_DATA21/ENET1_TX_EN/ENET2_MDC/PWM6_OUT/**_COL2/WDOG2_WDOG_RST_B_DEB>/3V3
ENET1
3.3V
E14
E14/<ENET1_TX_DATA1/GPIO2_IO4/UART6_CTS_B/UART6_RTS_B/CSI_DATA20/ENET1_TDATA1/ENET2_MDIO/PWM5_OUT/**_ROW2/WDOG1_WDOG_RST_B_DEB>/3V3
ENET1
3.3V
E15
E15/<ENET1_TX_DATA0/GPIO2_IO3/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2_VSELECT/CSI_DATA19/ENET1_TDATA0/**_COL1/CAN2_RX>/3V3
ENET1
3.3V
F14
F14/<ENET1_TX_CLK/GPIO2_IO6/UART7_CTS_B/UART7_RTS_B/CSI_DATA22/ENET1_TX_CLK/ENET1_REF_CLK1/GPT1_CLK/PWM7_OUT/**_ROW3>/3V3
ENET1
3.3V
F16
F16/<ENET1_RX_DATA0/GPIO2_IO0/UART4_CTS_B/UART4_RTS_B/USDHC1_LCTL/CSI_DATA16/ENET1_RDATA0/PWM1_OUT/**_ROW0/CAN1_TX>/3V3
ENET1
3.3V
E17
E17/<ENET1_RX_DATA1/GPIO2_IO1/UART4_CTS_B/UART4_RTS_B/USDHC2_LCTL/CSI_DATA17/ENET1_RDATA1/PWM2_OUT/**_COL0/CAN1_RX>/3V3
ENET1
3.3V
E16
E16/<ENET1_RX_EN/GPIO2_IO2/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1_VSELECT/CSI_DATA18/ENET1_RX_EN/**_ROW1/CAN2_TX>/3V3
ENET1
3.3V
D15
D15/<ENET1_RX_ER/GPIO2_IO7/UART7_CTS_B/UART7_RTS_B/EIM_CRE/CSI_DATA23/ENET1_RX_ER/GPT1_CAPTURE2/PWM8_OUT/**_COL3>/3V3
ENET1
3.3V
-
GND
GND
GND

2.2.3            Pin71~Pin110
表 4
邮票孔引脚号
芯片引脚号
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
GND
GND
GND
D16
D16/<ENET2_RX_ER/GPIO2_IO15/UART8_CTS_B/UART8_RTS_B/EIM_ADDR25/ECSPI4_SS0/ENET2_RX_ER/**_COL7/WDOG1_WDOG_ANY>/3V3
ENET2
3.3V
B17
B17/<ENET2_RX_EN/GPIO2_IO10/UART7_TX/UART7_RX/EIM_ADDR26/ENET2_RX_EN/ENET1_REF_CLK_25M/I2C4_SCL/**_ROW5>/3V3
ENET2
3.3V
C17
C17/<ENET2_RX_DATA0/GPIO2_IO8/UART6_TX/UART6_RX/ENET2_RDATA0/ENET1_MDIO/I2C3_SCL/**_ROW4/USB_OTG1_PWR>/3V3
ENET2
3.3V
C16
C16/<ENET2_RX_DATA1/GPIO2_IO9/UART6_TX/UART6_RX/ENET2_RDATA1/ENET1_MDC/I2C3_SDA/**_COL4/USB_OTG1_OC>/3V3
ENET2
3.3V
A15
A15/<ENET2_TX_DATA0/GPIO2_IO11/UART7_TX/UART7_RX/EIM_EB_B2/ENET2_TDATA0/I2C4_SDA/**_COL5>/3V3
ENET2
3.3V
A16
A16/<ENET2_TX_DATA1/GPIO2_IO12/UART8_TX/UART8_RX/EIM_EB_B3/ECSPI4_SCLK/ENET2_TDATA1/**_ROW6/USB_OTG2_PWR>/3V3
ENET2
3.3V
B15
B15/<ENET2_TX_EN/GPIO2_IO13/UART8_TX/UART8_RX/EIM_ACLK_FREERUN/ECSPI4_MOSI/ENET2_TX_EN/**_COL6/USB_OTG2_OC>/3V3
ENET2
3.3V
D17
D17/<ENET2_TX_CLK/GPIO2_IO14/UART8_CTS_B/UART8_RTS_B/ECSPI4_MISO/ENET2_TX_CLK/ENET2_REF_CLK2/**_ROW7/USB_OTG2_ID>/3V3
ENET2
3.3V
-
GND
GND
GND
B16
B16/<LCD_DATA23/GPIO3_IO28/EIM_DATA15/USDHC2_DATA3/CSI_DATA15/ECSPI1_MISO/SRC_BT_CFG31/LCDIF_DATA23/MQS_LEFT>/3V3
LCD/BOOT_CFG
3.3V
C14
C14/<LCD_DATA20/GPIO3_IO25/UART8_TX/UART8_RX/EIM_DATA12/USDHC2_DATA0/CSI_DATA12/ECSPI1_SCLK/SRC_BT_CFG28/LCDIF_DATA20>/3V3
LCD/BOOT_CFG
3.3V
B14
B14/<LCD_DATA21/GPIO3_IO26/UART8_TX/UART8_RX/EIM_DATA13/USDHC2_DATA1/CSI_DATA13/ECSPI1_SS0/SRC_BT_CFG29/LCDIF_DATA21>/3V3
LCD/BOOT_CFG
3.3V
A14
A14/<LCD_DATA22/GPIO3_IO27/EIM_DATA14/USDHC2_DATA2/CSI_DATA14/ECSPI1_MOSI/SRC_BT_CFG30/LCDIF_DATA22/MQS_RIGHT>/3V3
LCD/BOOT_CFG
3.3V
C13
C13/<LCD_DATA16/GPIO3_IO21/UART7_TX/UART7_RX/EIM_DATA8/USDHC2_DATA6/CSI_DATA1/SRC_BT_CFG24/LCDIF_DATA16>/3V3
LCD/BOOT_CFG
3.3V
D14
D14/<LCD_DATA19/GPIO3_IO24/EIM_DATA11/USDHC2_CLK/CSI_DATA11/SRC_BT_CFG27/LCDIF_DATA19/PWM6_OUT/WDOG1_WDOG_ANY>/3V3
LCD/BOOT_CFG
3.3V
D13
D13/<LCD_DATA15/GPIO3_IO20/EIM_DATA7/USDHC2_DATA5/CSI_DATA23/SAI3_TX_DATA/SRC_BT_CFG15/LCDIF_DATA15>/3V3
LCD/BOOT_CFG
3.3V
E12
E12/<LCD_DATA10/GPIO3_IO15/EIM_DATA2/CSI_DATA18/SAI3_RX_SYNC/SRC_BT_CFG10/LCDIF_DATA10/CAN2_TX>/3V3
LCD/BOOT_CFG
3.3V
A12
A12/<LCD_DATA14/GPIO3_IO19/EIM_DATA6/USDHC2_DATA4/CSI_DATA22/SAI3_RX_DATA/SRC_BT_CFG14/LCDIF_DATA14>/3V3
LCD/BOOT_CFG
3.3V
C12
C12/<LCD_DATA12/GPIO3_IO17/EIM_DATA4/CSI_DATA20/ECSPI1_RDY/SAI3_TX_SYNC/SRC_BT_CFG12/LCDIF_DATA12>/3V3
LCD/BOOT_CFG
3.3V
A11
A11/<LCD_DATA09/GPIO3_IO14/EIM_DATA1/CSI_DATA17/SAI3_MCLK/SRC_BT_CFG9/LCDIF_DATA9/CAN1_RX>/3V3
LCD/BOOT_CFG
3.3V
D12
D12/<LCD_DATA11/GPIO3_IO16/EIM_DATA3/CSI_DATA19/SAI3_RX_BCLK/SRC_BT_CFG11/LCDIF_DATA11/CAN2_RX>/3V3
LCD/BOOT_CFG
3.3V
A10
A10/<LCD_DATA06/GPIO3_IO11/UART7_CTS_B/UART7_RTS_B/ECSPI1_SS2/ENET2_1588_EVENT3_IN/SRC_BT_CFG6/LCDIF_DATA6/SPDIF_LOCK>/3V3
LCD/BOOT_CFG
3.3V
D11
D11/<LCD_DATA07/GPIO3_IO12/UART7_CTS_B/UART7_RTS_B/ECSPI1_SS3/ENET2_1588_EVENT3_OUT/SRC_BT_CFG7/LCDIF_DATA7/SPDIF_EXT_CLK>/3V3
LCD/BOOT_CFG
3.3V
D10
D10/<LCD_DATA03/GPIO3_IO8/ENET1_1588_EVENT3_OUT/SAI1_RX_DATA/SRC_BT_CFG3/LCDIF_DATA3/I2C4_SCL/PWM4_OUT>/3V3
LCD/BOOT_CFG
3.3V
B13
B13/<LCD_DATA17/GPIO3_IO22/UART7_TX/UART7_RX/EIM_DATA9/USDHC2_DATA7/CSI_DATA0/SRC_BT_CFG25/LCDIF_DATA17>/3V3
LCD/BOOT_CFG
3.3V
A13
A13/<LCD_DATA18/GPIO3_IO23/EIM_DATA10/USDHC2_CMD/CSI_DATA10/SRC_BT_CFG26/LCDIF_DATA18/PWM5_OUT/CA7_MX6ULL_EVENTO>/3V3
LCD/BOOT_CFG
3.3V
B12
B12/<LCD_DATA13/GPIO3_IO18/EIM_DATA5/USDHC2_RESET_B/CSI_DATA21/SAI3_TX_BCLK/SRC_BT_CFG13/LCDIF_DATA13>/3V3
LCD/BOOT_CFG
3.3V
B11
B11/<LCD_DATA08/GPIO3_IO13/EIM_DATA0/CSI_DATA16/SRC_BT_CFG8/LCDIF_DATA8/CAN1_TX/SPDIF_IN>/3V3
LCD/BOOT_CFG
3.3V
B10
B10/<LCD_DATA05/GPIO3_IO10/UART8_CTS_B/UART8_RTS_B/ECSPI1_SS1/ENET2_1588_EVENT2_OUT/SRC_BT_CFG5/LCDIF_DATA5/SPDIF_OUT>/3V3
LCD/BOOT_CFG
3.3V
C10
C10/<LCD_DATA04/GPIO3_IO9/UART8_CTS_B/UART8_RTS_B/ENET2_1588_EVENT2_IN/SAI1_TX_DATA/SRC_BT_CFG4/LCDIF_DATA4/SPDIF_SR_CLK>/3V3
LCD/BOOT_CFG
3.3V
E10
E10/<LCD_DATA02/GPIO3_IO7/ENET1_1588_EVENT3_IN/SAI1_TX_BCLK/SRC_BT_CFG2/LCDIF_DATA2/I2C4_SDA/PWM3_OUT>/3V3
LCD/BOOT_CFG
3.3V
D9
D9/<LCD_HSYNC/GPIO3_IO2/UART4_CTS_B/UART4_RTS_B/ECSPI2_SS1/SAI3_TX_BCLK/LCDIF_HSYNC/LCDIF_BUSY/LCDIF_RS/WDOG3_WDOG_RST_B_DEB>/3V3
LCD
3.3V
C9
C9/<LCD_VSYNC/GPIO3_IO3/UART4_CTS_B/UART4_RTS_B/ECSPI2_SS2/SAI3_RX_DATA/LCDIF_VSYNC/LCDIF_HSYNC/LCDIF_BUSY/WDOG2_WDOG_B>/3V3
LCD
3.3V
A9
A9/<LCD_DATA01/GPIO3_IO6/ENET1_1588_EVENT2_OUT/SAI1_TX_SYNC/SRC_BT_CFG1/LCDIF_DATA1/I2C3_SCL/PWM2_OUT>/3V3
LCD/BOOT_CFG
3.3V
B9
B9/<LCD_DATA00/GPIO3_IO5/ENET1_1588_EVENT2_IN/SAI1_MCLK/SRC_BT_CFG0/LCDIF_DATA0/I2C3_SDA/PWM1_OUT>/3V3
LCD/BOOT_CFG
3.3V
B8
B8/<LCD_ENABLE/GPIO3_IO1/UART4_TX/UART4_RX/EIM_CS3_B/ECSPI2_RDY/SAI3_TX_SYNC/LCDIF_ENABLE/LCDIF_RD_E>/3V3
LCD
3.3V
A8
A8/<LCD_CLK/GPIO3_IO0/UART4_TX/UART4_RX/EIM_CS2_B/SAI3_MCLK/LCDIF_CLK/LCDIF_WR_RWN/WDOG1_WDOG_RST_B_DEB>/3V3
LCD
3.3V
E9
E9/<LCD_RESET/GPIO3_IO4/ECSPI2_SS3/SAI3_TX_DATA/LCDIF_RESET/LCDIF_CS/WDOG1_WDOG_ANY/CA7_MX6ULL_EVENTI>/3V3
GPIO
3.3V
-
GND
GND
GND

2.2.4            Pin111~Pin140
表 5
邮票孔引脚号
芯片引脚号
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
VDD_5V_MAIN
5V Power Input
5V
-
VDD_5V_MAIN
5V Power Input
5V
-
NC
NC
-
-
VDD_3V3_SNVS
3.3V Power Output
3.3V
-
VDD_3V3_NAND/VDD_1V8_EMMC/VDD_ADJ_QSPI
1.8V/3.3V Power Output
1.8V/3.3V
-
GND
GND
GND
D5
D5/<NAND_WP_B/GPIO4_IO11/EIM_BCLK/USDHC1_RESET_B/ECSPI3_RDY/PWM4_OUT/RAWNAND_WP_B/QSPI_A_SCLK>/PU/ADJ
QSPI
1.8V/3.3V
E6
E6/<NAND_DQS/GPIO4_IO16/EIM_WAIT/CSI_FIELD/PWM5_OUT/RAWNAND_DQS/QSPI_A_SS0_B/SPDIF_EXT_CLK/SDMA_EXT_EVENT1>/ADJ
QSPI
1.8V/3.3V
A3
A3/<NAND_READY_B/GPIO4_IO12/UART3_TX/UART3_RX/EIM_CS1_B/USDHC1_DATA4/ECSPI3_SS0/RAWNAND_READY_B/QSPI_A_DATA0>/PU/ADJ
QSPI
1.8V/3.3V
C5
C5/<NAND_CE0_B/GPIO4_IO13/UART3_TX/UART3_RX/EIM_DTACK_B/USDHC1_DATA5/ECSPI3_SCLK/RAWNAND_CE0_B/QSPI_A_DATA1>/PU/ADJ
QSPI
1.8V/3.3V
B5
B5/<NAND_CE1_B/GPIO4_IO14/UART3_CTS_B/UART3_RTS_B/EIM_ADDR18/USDHC1_DATA6/ECSPI3_MOSI/RAWNAND_CE1_B/QSPI_A_DATA2>/ADJ
QSPI
1.8V/3.3V
A4
A4/<NAND_CLE/GPIO4_IO15/UART3_CTS_B/UART3_RTS_B/EIM_ADDR16/USDHC1_DATA7/ECSPI3_MISO/RAWNAND_CLE/QSPI_A_DATA3>/ADJ
QSPI
1.8V/3.3V
-
GND
GND
GND
A2
A2/<SD1_DATA3/GPIO2_IO21/EIM_ADDR24/USDHC1_DATA3/SAI2_TX_DATA/GPT2_CAPTURE2/USB_OTG2_ID/CAN2_RX/CCM_CLKO2>/3V3
uSDHC1
3.3V
B2
B2/<SD1_DATA1/GPIO2_IO19/EIM_ADDR22/USDHC1_DATA1/SAI2_TX_BCLK/GPT2_CLK/USB_OTG2_PWR/CAN1_RX>/3V3
uSDHC1
3.3V
B1
B1/<SD1_DATA2/GPIO2_IO20/EIM_ADDR23/USDHC1_DATA2/SAI2_RX_DATA/GPT2_CAPTURE1/USB_OTG2_OC/CAN2_TX/CCM_CLKO1>/3V3
uSDHC1
3.3V
B3
B3/<SD1_DATA0/GPIO2_IO18/EIM_ADDR21/USDHC1_DATA0/SAI2_TX_SYNC/GPT2_COMPARE3/USB_OTG1_ID/CAN1_TX>/PU/3V3
uSDHC1
3.3V
C2
C2/<SD1_CMD/GPIO2_IO16/EIM_ADDR19/USDHC1_CMD/SAI2_RX_SYNC/GPT2_COMPARE1/USB_OTG1_PWR/SPDIF_OUT/SDMA_EXT_EVENT0>/3V3
uSDHC1
3.3V
C1
C1/<SD1_CLK/GPIO2_IO17/EIM_ADDR20/USDHC1_CLK/SAI2_MCLK/GPT2_COMPARE2/USB_OTG1_OC/SPDIF_IN>/3V3
uSDHC1
3.3V
-
GND
GND
GND
E5
E5/<CSI_PIXCLK/GPIO4_IO18/UART6_TX/UART6_RX/EIM_OE/USDHC2_WP/CSI_PIXCLK/I2C1_SCL/RAWNAND_CE3_B/SNVS_HP_VIO_5/ESAI_TX2_RX3>/3V3
UART6
3.3V
F5
F5/<CSI_MCLK/GPIO4_IO17/UART6_TX/UART6_RX/EIM_CS0_B/USDHC2_CD_B/CSI_MCLK/I2C1_SDA/RAWNAND_CE2_B/SNVS_HP_VIO_5_CTL/ESAI_TX3_RX2>/3V3
UART6
3.3V
D4
D4/<CSI_DATA04/GPIO4_IO25/EIM_AD4/USDHC2_DATA4/USDHC1_WP/CSI_DATA6/ECSPI1_SCLK/SAI1_TX_SYNC/ESAI_TX_FS>/3V3
ECSPI1
3.3V
D3
D3/<CSI_DATA05/GPIO4_IO26/EIM_AD5/USDHC2_DATA5/USDHC1_CD_B/CSI_DATA7/ECSPI1_SS0/SAI1_TX_BCLK/ESAI_TX_CLK>/3V3
ECSPI1
3.3V
E4
E4/<CSI_DATA00/GPIO4_IO21/UART5_TX/UART5_RX/EIM_AD0/USDHC2_DATA0/CSI_DATA2/ECSPI2_SCLK/SRC_INT_BOOT/ESAI_TX_HF_CLK>/3V3
GPIO
3.3V
E3
E3/<CSI_DATA01/GPIO4_IO22/UART5_TX/UART5_RX/EIM_AD1/USDHC2_DATA1/CSI_DATA3/ECSPI2_SS0/SAI1_MCLK/ESAI_RX_HF_CLK>/3V3
GPIO
3.3V
F3
F3/<CSI_HSYNC/GPIO4_IO20/UART6_CTS_B/UART6_RTS_B/EIM_LBA_B/USDHC2_CMD/CSI_HSYNC/I2C2_SCL/PWM8_OUT/ESAI_TX1>/3V3
GPIO
3.3V
E2
E2/<CSI_DATA02/GPIO4_IO23/UART5_CTS_B/UART5_RTS_B/EIM_AD2/USDHC2_DATA2/CSI_DATA4/ECSPI2_MOSI/SAI1_RX_SYNC/ESAI_RX_FS>/3V3
GPIO
3.3V
E1
E1/<CSI_DATA03/GPIO4_IO24/UART5_CTS_B/UART5_CTS_B/EIM_AD3/USDHC2_DATA3/CSI_DATA5/ECSPI2_MISO/SAI1_RX_BCLK/ESAI_RX_CLK>/3V3
GPIO
3.3V
F2
F2/<CSI_VSYNC/GPIO4_IO19/UART6_CTS_B/UART6_RTS_B/EIM_RW/USDHC2_CLK/CSI_VSYNC/I2C2_SDA/PWM7_OUT/ESAI_TX4_RX1>/3V3
GPIO
3.3V

2.3    内部引脚使用说明
“邮票孔引脚号”为"-"表示核心板该内部引脚未引出至邮票孔,其他代表内部已使用且同时引出至核心板邮票孔。

表 6
邮票孔引脚号
芯片引脚号
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参考电平
-
T16
T16/XTALI
OSC(Y1)
1.1V
-
T17
T17/XTALO
OSC(Y1)
1.1V
C5
C5/<NAND_CE0_B/GPIO4_IO13/UART3_TX/UART3_RX/EIM_DTACK_B/USDHC1_DATA5/ECSPI3_SCLK/RAWNAND_CE0_B/QSPI_A_DATA1>/PU/ADJ
NAND/QSPI
1.8V/3.3V
B5
B5/<NAND_CE1_B/GPIO4_IO14/UART3_CTS_B/UART3_RTS_B/EIM_ADDR18/USDHC1_DATA6/ECSPI3_MOSI/RAWNAND_CE1_B/QSPI_A_DATA2>/ADJ
NAND/QSPI
1.8V/3.3V
-
B4
B4/NAND_ALE/SD2_nRST/PD/ADJ
NAND/uSDHC2
1.8V/3.3V
A3
A3/<NAND_READY_B/GPIO4_IO12/UART3_TX/UART3_RX/EIM_CS1_B/USDHC1_DATA4/ECSPI3_SS0/RAWNAND_READY_B/QSPI_A_DATA0>/PU/ADJ
NAND/QSPI
1.8V/3.3V
-
D8
D8/NAND_nRE/SD2_CLK/ADJ
NAND/uSDHC2
1.8V/3.3V
D5
D5/<NAND_WP_B/GPIO4_IO11/EIM_BCLK/USDHC1_RESET_B/ECSPI3_RDY/PWM4_OUT/RAWNAND_WP_B/QSPI_A_SCLK>/PU/ADJ
NAND/QSPI
1.8V/3.3V
-
C8
C8/NAND_nWE/SD2_CMD/PU/ADJ
NAND/uSDHC2
1.8V/3.3V
A4
A4/<NAND_CLE/GPIO4_IO15/UART3_CTS_B/UART3_RTS_B/EIM_ADDR16/USDHC1_DATA7/ECSPI3_MISO/RAWNAND_CLE/QSPI_A_DATA3>/ADJ
NAND/QSPI
1.8V/3.3V
-
D7
D7/NAND_DATA0/SD2_DATA0/PU/ADJ
NAND/uSDHC2
1.8V/3.3V
-
B7
B7/NAND_DATA1/SD2_DATA1/PU/ADJ
NAND/uSDHC2
1.8V/3.3V
-
A7
A7/NAND_DATA2/SD2_DATA2/PU/ADJ
NAND/uSDHC2
1.8V/3.3V
-
D6
D6/NAND_DATA3/SD2_DATA3/PU/ADJ
NAND/uSDHC2
1.8V/3.3V
-
C6
C6/NAND_DATA4/SD2_DATA4/PU/ADJ
NAND/uSDHC2
1.8V/3.3V
-
B6
B6/NAND_DATA5/SD2_DATA5/PU/ADJ
NAND/uSDHC2
1.8V/3.3V
-
A6
A6/NAND_DATA6/SD2_DATA6/PU/ADJ
NAND/uSDHC2
1.8V/3.3V
-
A5
A5/NAND_DATA7/SD2_DATA7/PU/ADJ
NAND/uSDHC2
1.8V/3.3V
E6
E6/<NAND_DQS/GPIO4_IO16/EIM_WAIT/CSI_FIELD/PWM5_OUT/RAWNAND_DQS/QSPI_A_SS0_B/SPDIF_EXT_CLK/SDMA_EXT_EVENT1>/ADJ
NAND/QSPI
1.8V/3.3V
P8
P8/POR_B/3V3
POR_B
3.3V
-
T9
T9/PMIC_ON_REQ/3V3
PMIC_ON_REQ
3.3V
E9
E9/<LCD_RESET/GPIO3_IO4/ECSPI2_SS3/SAI3_TX_DATA/LCDIF_RESET/LCDIF_CS/WDOG1_WDOG_ANY/CA7_MX6ULL_EVENTI>/3V3
NWDOG
3.3V

2.4    内部引脚配置说明
下表为核心板内部已作上下拉配置引脚的说明。表中未说明的引脚,核心板内部默认未作上下拉配置,直接引出至邮票孔。

表 7

邮票孔引脚号
芯片引脚号
引脚信号名称
上下拉配置
上下拉电阻值
C5
C5/<NAND_CE0_B/GPIO4_IO13/UART3_TX/UART3_RX/EIM_DTACK_B/USDHC1_DATA5/ECSPI3_SCLK/RAWNAND_CE0_B/QSPI_A_DATA1>/PU/ADJ
上拉1.8V/3.3V
10K
A3
A3/<NAND_READY_B/GPIO4_IO12/UART3_TX/UART3_RX/EIM_CS1_B/USDHC1_DATA4/ECSPI3_SS0/RAWNAND_READY_B/QSPI_A_DATA0>/PU/ADJ
上拉1.8V/3.3V
10K
D5
D5/<NAND_WP_B/GPIO4_IO11/EIM_BCLK/USDHC1_RESET_B/ECSPI3_RDY/PWM4_OUT/RAWNAND_WP_B/QSPI_A_SCLK>/PU/ADJ
上拉1.8V/3.3V
10K
C2
C2/<SD1_CMD/GPIO2_IO16/EIM_ADDR19/USDHC1_CMD/SAI2_RX_SYNC/GPT2_COMPARE1/USB_OTG1_PWR/SPDIF_OUT/SDMA_EXT_EVENT0>/3V3
上拉3.3V
10K
B3
B3/<SD1_DATA0/GPIO2_IO18/EIM_ADDR21/USDHC1_DATA0/SAI2_TX_SYNC/GPT2_COMPARE3/USB_OTG1_ID/CAN1_TX>/PU/3V3
上拉3.3V
10K
P15
P15/<JTAG_MOD/GPIO1_IO10/ENET1_REF_CLK_25M/GPT2_CLK/SPDIF_OUT/SJC_MOD/CCM_PMIC_RDY/SDMA_EXT_EVENT0>/PD/3V3
下拉GND
10K
-
RESET_OUT/PU/3V3
上拉3.3V
1K

2.5    功能引脚信号走线长度与阻抗说明
下表为核心板uSDHC、ENET、LCD、USB、QSPI等功能引脚信号PCB走线长度与阻抗说明。

表 8
芯片引脚号
引脚信号名称
引脚功能
走线长度/mil
阻抗说明
A2
A2/<SD1_DATA3/GPIO2_IO21/EIM_ADDR24/USDHC1_DATA3/SAI2_TX_DATA/GPT2_CAPTURE2/USB_OTG2_ID/CAN2_RX/CCM_CLKO2>/3V3
uSDHC1
1222.94
单端50ohm
B1
B1/<SD1_DATA2/GPIO2_IO20/EIM_ADDR23/USDHC1_DATA2/SAI2_RX_DATA/GPT2_CAPTURE1/USB_OTG2_OC/CAN2_TX/CCM_CLKO1>/3V3
uSDHC1
1199.92
单端50ohm
B2
B2/<SD1_DATA1/GPIO2_IO19/EIM_ADDR22/USDHC1_DATA1/SAI2_TX_BCLK/GPT2_CLK/USB_OTG2_PWR/CAN1_RX>/3V3
uSDHC1
1205.75
单端50ohm
B3
B3/<SD1_DATA0/GPIO2_IO18/EIM_ADDR21/USDHC1_DATA0/SAI2_TX_SYNC/GPT2_COMPARE3/USB_OTG1_ID/CAN1_TX>/PU/3V3
uSDHC1
1276.98
单端50ohm
C1
C1/<SD1_CLK/GPIO2_IO17/EIM_ADDR20/USDHC1_CLK/SAI2_MCLK/GPT2_COMPARE2/USB_OTG1_OC/SPDIF_IN>/3V3
uSDHC1
1244.88
单端50ohm
C2
C2/<SD1_CMD/GPIO2_IO16/EIM_ADDR19/USDHC1_CMD/SAI2_RX_SYNC/GPT2_COMPARE1/USB_OTG1_PWR/SPDIF_OUT/SDMA_EXT_EVENT0>/3V3
uSDHC1
1226.88
单端50ohm
D15
D15/<ENET1_RX_ER/GPIO2_IO7/UART7_CTS_B/UART7_RTS_B/EIM_CRE/CSI_DATA23/ENET1_RX_ER/GPT1_CAPTURE2/PWM8_OUT/**_COL3>/3V3
ENET1
775.43
单端50ohm
E14
E14/<ENET1_TX_DATA1/GPIO2_IO4/UART6_CTS_B/UART6_RTS_B/CSI_DATA20/ENET1_TDATA1/ENET2_MDIO/PWM5_OUT/**_ROW2/WDOG1_WDOG_RST_B_DEB>/3V3
ENET1
721.32
单端50ohm
E15
E15/<ENET1_TX_DATA0/GPIO2_IO3/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2_VSELECT/CSI_DATA19/ENET1_TDATA0/**_COL1/CAN2_RX>/3V3
ENET1
673.13
单端50ohm
E16
E16/<ENET1_RX_EN/GPIO2_IO2/UART5_CTS_B/UART5_RTS_B/USDHC1_VSELECT/CSI_DATA18/ENET1_RX_EN/**_ROW1/CAN2_TX>/3V3
ENET1
746.89
单端50ohm
E17
E17/<ENET1_RX_DATA1/GPIO2_IO1/UART4_CTS_B/UART4_RTS_B/USDHC2_LCTL/CSI_DATA17/ENET1_RDATA1/PWM2_OUT/**_COL0/CAN1_RX>/3V3
ENET1
720.53
单端50ohm
F15
F15/<ENET1_TX_EN/GPIO2_IO5/UART6_CTS_B/UART6_RTS_B/CSI_DATA21/ENET1_TX_EN/ENET2_MDC/PWM6_OUT/**_COL2/WDOG2_WDOG_RST_B_DEB>/3V3
ENET1
单端50ohm
F16
F16/<ENET1_RX_DATA0/GPIO2_IO0/UART4_CTS_B/UART4_RTS_B/USDHC1_LCTL/CSI_DATA16/ENET1_RDATA0/PWM1_OUT/**_ROW0/CAN1_TX>/3V3
ENET1
748.49
单端50ohm
A15
A15/<ENET2_TX_DATA0/GPIO2_IO11/UART7_TX/UART7_RX/EIM_EB_B2/ENET2_TDATA0/I2C4_SDA/**_COL5>/3V3
ENET2
771.45
单端50ohm
A16
A16/<ENET2_TX_DATA1/GPIO2_IO12/UART8_TX/UART8_RX/EIM_EB_B3/ECSPI4_SCLK/ENET2_TDATA1/**_ROW6/USB_OTG2_PWR>/3V3
ENET2
745.85
单端50ohm
B15
B15/<ENET2_TX_EN/GPIO2_IO13/UART8_TX/UART8_RX/EIM_ACLK_FREERUN/ECSPI4_MOSI/ENET2_TX_EN/**_COL6/USB_OTG2_OC>/3V3
ENET2
795.59
单端50ohm
B17
B17/<ENET2_RX_EN/GPIO2_IO10/UART7_TX/UART7_RX/EIM_ADDR26/ENET2_RX_EN/ENET1_REF_CLK_25M/I2C4_SCL/**_ROW5>/3V3
ENET2
770.85
单端50ohm
C16
C16/<ENET2_RX_DATA1/GPIO2_IO9/UART6_TX/UART6_RX/ENET2_RDATA1/ENET1_MDC/I2C3_SDA/**_COL4/USB_OTG1_OC>/3V3
ENET2
807.88
单端50ohm
C17
C17/<ENET2_RX_DATA0/GPIO2_IO8/UART6_TX/UART6_RX/ENET2_RDATA0/ENET1_MDIO/I2C3_SCL/**_ROW4/USB_OTG1_PWR>/3V3
ENET2
798.98
单端50ohm
D16
D16/<ENET2_RX_ER/GPIO2_IO15/UART8_CTS_B/UART8_RTS_B/EIM_ADDR25/ECSPI4_SS0/ENET2_RX_ER/**_COL7/WDOG1_WDOG_ANY>/3V3
ENET2
888.68
单端50ohm
A8
A8/<LCD_CLK/GPIO3_IO0/UART4_TX/UART4_RX/EIM_CS2_B/SAI3_MCLK/LCDIF_CLK/LCDIF_WR_RWN/WDOG1_WDOG_RST_B_DEB>/3V3
LCD
1380.13
单端50ohm
A9
A9/<LCD_DATA01/GPIO3_IO6/ENET1_1588_EVENT2_OUT/SAI1_TX_SYNC/SRC_BT_CFG1/LCDIF_DATA1/I2C3_SCL/PWM2_OUT>/3V3
LCD
1369.47
单端50ohm
A10
A10/<LCD_DATA06/GPIO3_IO11/UART7_CTS_B/UART7_RTS_B/ECSPI1_SS2/ENET2_1588_EVENT3_IN/SRC_BT_CFG6/LCDIF_DATA6/SPDIF_LOCK>/3V3
LCD
1351.83
单端50ohm
A11
A11/<LCD_DATA09/GPIO3_IO14/EIM_DATA1/CSI_DATA17/SAI3_MCLK/SRC_BT_CFG9/LCDIF_DATA9/CAN1_RX>/3V3
LCD
1346.34
单端50ohm
A12
A12/<LCD_DATA14/GPIO3_IO19/EIM_DATA6/USDHC2_DATA4/CSI_DATA22/SAI3_RX_DATA/SRC_BT_CFG14/LCDIF_DATA14>/3V3
LCD
1350.12
单端50ohm
A13
A13/<LCD_DATA18/GPIO3_IO23/EIM_DATA10/USDHC2_CMD/CSI_DATA10/SRC_BT_CFG26/LCDIF_DATA18/PWM5_OUT/CA7_MX6ULL_EVENTO>/3V3
LCD
1356.12
单端50ohm
A14
A14/<LCD_DATA22/GPIO3_IO27/EIM_DATA14/USDHC2_DATA2/CSI_DATA14/ECSPI1_MOSI/SRC_BT_CFG30/LCDIF_DATA22/MQS_RIGHT>/3V3
LCD
1356.38
单端50ohm
B8
B8/<LCD_ENABLE/GPIO3_IO1/UART4_TX/UART4_RX/EIM_CS3_B/ECSPI2_RDY/SAI3_TX_SYNC/LCDIF_ENABLE/LCDIF_RD_E>/3V3
LCD
1410.07
单端50ohm
B9
B9/<LCD_DATA00/GPIO3_IO5/ENET1_1588_EVENT2_IN/SAI1_MCLK/SRC_BT_CFG0/LCDIF_DATA0/I2C3_SDA/PWM1_OUT>/3V3
LCD
1381.04
单端50ohm
B10
B10/<LCD_DATA05/GPIO3_IO10/UART8_CTS_B/UART8_RTS_B/ECSPI1_SS1/ENET2_1588_EVENT2_OUT/SRC_BT_CFG5/LCDIF_DATA5/SPDIF_OUT>/3V3
LCD
1348.62
单端50ohm
B11
B11/<LCD_DATA08/GPIO3_IO13/EIM_DATA0/CSI_DATA16/SRC_BT_CFG8/LCDIF_DATA8/CAN1_TX/SPDIF_IN>/3V3
LCD
1342.72
单端50ohm
B12
B12/<LCD_DATA13/GPIO3_IO18/EIM_DATA5/USDHC2_RESET_B/CSI_DATA21/SAI3_TX_BCLK/SRC_BT_CFG13/LCDIF_DATA13>/3V3
LCD
1348.68
单端50ohm
B13
B13/<LCD_DATA17/GPIO3_IO22/UART7_TX/UART7_RX/EIM_DATA9/USDHC2_DATA7/CSI_DATA0/SRC_BT_CFG25/LCDIF_DATA17>/3V3
LCD
1344.69
单端50ohm
B14
B14/<LCD_DATA21/GPIO3_IO26/UART8_TX/UART8_RX/EIM_DATA13/USDHC2_DATA1/CSI_DATA13/ECSPI1_SS0/SRC_BT_CFG29/LCDIF_DATA21>/3V3
LCD
1369.39
单端50ohm
B16
B16/<LCD_DATA23/GPIO3_IO28/EIM_DATA15/USDHC2_DATA3/CSI_DATA15/ECSPI1_MISO/SRC_BT_CFG31/LCDIF_DATA23/MQS_LEFT>/3V3
LCD
1391.65
单端50ohm
C9
C9/<LCD_VSYNC/GPIO3_IO3/UART4_CTS_B/UART4_RTS_B/ECSPI2_SS2/SAI3_RX_DATA/LCDIF_VSYNC/LCDIF_HSYNC/LCDIF_BUSY/WDOG2_WDOG_B>/3V3
LCD
1363.1
单端50ohm
C10
C10/<LCD_DATA04/GPIO3_IO9/UART8_CTS_B/UART8_RTS_B/ENET2_1588_EVENT2_IN/SAI1_TX_DATA/SRC_BT_CFG4/LCDIF_DATA4/SPDIF_SR_CLK>/3V3
LCD
1350.72
单端50ohm
C12
C12/<LCD_DATA12/GPIO3_IO17/EIM_DATA4/CSI_DATA20/ECSPI1_RDY/SAI3_TX_SYNC/SRC_BT_CFG12/LCDIF_DATA12>/3V3
LCD
1406.23
单端50ohm
C13
C13/<LCD_DATA16/GPIO3_IO21/UART7_TX/UART7_RX/EIM_DATA8/USDHC2_DATA6/CSI_DATA1/SRC_BT_CFG24/LCDIF_DATA16>/3V3
LCD
1393.6
单端50ohm
C14
C14/<LCD_DATA20/GPIO3_IO25/UART8_TX/UART8_RX/EIM_DATA12/USDHC2_DATA0/CSI_DATA12/ECSPI1_SCLK/SRC_BT_CFG28/LCDIF_DATA20>/3V3
LCD
1362.31
单端50ohm
D9
D9/<LCD_HSYNC/GPIO3_IO2/UART4_CTS_B/UART4_RTS_B/ECSPI2_SS1/SAI3_TX_BCLK/LCDIF_HSYNC/LCDIF_BUSY/LCDIF_RS/WDOG3_WDOG_RST_B_DEB>/3V3
LCD
1404.29
单端50ohm
D10
D10/<LCD_DATA03/GPIO3_IO8/ENET1_1588_EVENT3_OUT/SAI1_RX_DATA/SRC_BT_CFG3/LCDIF_DATA3/I2C4_SCL/PWM4_OUT>/3V3
LCD
1364.28
单端50ohm
D11
D11/<LCD_DATA07/GPIO3_IO12/UART7_CTS_B/UART7_RTS_B/ECSPI1_SS3/ENET2_1588_EVENT3_OUT/SRC_BT_CFG7/LCDIF_DATA7/SPDIF_EXT_CLK>/3V3
LCD
1357.99
单端50ohm
D12
D12/<LCD_DATA11/GPIO3_IO16/EIM_DATA3/CSI_DATA19/SAI3_RX_BCLK/SRC_BT_CFG11/LCDIF_DATA11/CAN2_RX>/3V3
LCD
1363.44
单端50ohm
D13
D13/<LCD_DATA15/GPIO3_IO20/EIM_DATA7/USDHC2_DATA5/CSI_DATA23/SAI3_TX_DATA/SRC_BT_CFG15/LCDIF_DATA15>/3V3
LCD
1349.48
单端50ohm
D14
D14/<LCD_DATA19/GPIO3_IO24/EIM_DATA11/USDHC2_CLK/CSI_DATA11/SRC_BT_CFG27/LCDIF_DATA19/PWM6_OUT/WDOG1_WDOG_ANY>/3V3
LCD
1354.16
单端50ohm
E10
E10/<LCD_DATA02/GPIO3_IO7/ENET1_1588_EVENT3_IN/SAI1_TX_BCLK/SRC_BT_CFG2/LCDIF_DATA2/I2C4_SDA/PWM3_OUT>/3V3
LCD
1413.96
单端50ohm
E12
E12/<LCD_DATA10/GPIO3_IO15/EIM_DATA2/CSI_DATA18/SAI3_RX_SYNC/SRC_BT_CFG10/LCDIF_DATA10/CAN2_TX>/3V3
LCD
1380.71
单端50ohm
T15
T15/<USB_OTG1_DN>
USB1
814.88
差分90ohm
U15
U15/<USB_OTG1_DP>
USB1
813.6
差分90ohm
T13
T13/<USB_OTG2_DN>
USB2
784.55
差分90ohm
U13
U13/<USB_OTG2_DP>
USB2
785.29
差分90ohm
A3
A3/<NAND_READY_B/GPIO4_IO12/UART3_TX/UART3_RX/EIM_CS1_B/USDHC1_DATA4/ECSPI3_SS0/RAWNAND_READY_B/QSPI_A_DATA0>/PU/ADJ
QSPI
1885.89
单端50ohm
A4
A4/<NAND_CLE/GPIO4_IO15/UART3_CTS_B/UART3_RTS_B/EIM_ADDR16/USDHC1_DATA7/ECSPI3_MISO/RAWNAND_CLE/QSPI_A_DATA3>/ADJ
QSPI
1774.97
单端50ohm
B5
B5/<NAND_CE1_B/GPIO4_IO14/UART3_CTS_B/UART3_RTS_B/EIM_ADDR18/USDHC1_DATA6/ECSPI3_MOSI/RAWNAND_CE1_B/QSPI_A_DATA2>/ADJ
QSPI
1587.34
单端50ohm
C5
C5/<NAND_CE0_B/GPIO4_IO13/UART3_TX/UART3_RX/EIM_DTACK_B/USDHC1_DATA5/ECSPI3_SCLK/RAWNAND_CE0_B/QSPI_A_DATA1>/PU/ADJ
QSPI
1864.98
单端50ohm
D5
D5/<NAND_WP_B/GPIO4_IO11/EIM_BCLK/USDHC1_RESET_B/ECSPI3_RDY/PWM4_OUT/RAWNAND_WP_B/QSPI_A_SCLK>/PU/ADJ
QSPI
1939.82
单端50ohm
E6
E6/<NAND_DQS/GPIO4_IO16/EIM_WAIT/CSI_FIELD/PWM5_OUT/RAWNAND_DQS/QSPI_A_SS0_B/SPDIF_EXT_CLK/SDMA_EXT_EVENT1>/ADJ
QSPI
1599.79
单端50ohm

3          电气特性3.1    工作环境
表 9
环境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工作温度
-40°C
/
85°C
存储温度
-50°C
/
90°C
工作湿度
35%(无凝露)
/
75%(无凝露)
存储湿度
35%(无凝露)
/
75%(无凝露)
工作电压
/
5.0V
/

3.2    功耗测试
表 10
工作状态
电压典型值
电流典型值
功耗典型值
空闲状态
5.0V
0.073A
0.365W
满负荷状态
5.0V
0.161A
0.805W
备注:功耗基于TLIMX6U-EVM评估板测得。功耗测试数据与具体应用场景有关,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空闲状态系统启动,评估板不接入其他外接模块,不执行程序。
满负荷状态系统启动,评估板不接入其他外接模块,运行DDR压力读写测试程序,ARM Cortex-A7核心使用率约为100%。

3.3    热成像图
核心板未安装散热片与风扇,在常温环境、自然散热、满负荷状态下稳定工作10min后,测得热成像图如下所示。
备注:不同测试条件下结果会有所差异,数据仅供参考。

图 8

请参考如上测试结果,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散热方式。

4          机械尺寸
核心板主要硬件相关参数如下所示,仅供参考。

表 11
重量
7.9g
PCB尺寸
35mm*45mm
PCB层数
8层
PCB板厚
1.6mm
元器件最高高度
1.45mm

图 9

元器件最高高度:指核心板最高元器件水平面与PCB正面水平面的高度差。核心板最高元器件为二极管(D1~D7)。

图 10

5          底板设计注意事项

5.1    最小系统设计
基于SOM-TLIMX6U核心板进行底板设计时,请务必满足最小系统设计要求,具体如下。

5.1.1            电源设计说明
(1)        VDD_5V_MAIN
VDD_5V_MAIN为核心板的主供电输入,以及为底板其它外设供电,电源功率建议参考评估板按最大2W进行设计。

图 11

VDD_5V_MAIN在核心板内部未预留总电源输入的储能大电容,底板设计时请参照评估底板原理图,在靠近邮票孔焊盘位置放置储能大电容。

图 12

(2)        VDD_3V3_SOM_OUT(VDD_3V3_SNVS)
VDD_3V3_SOM_OUT(VDD_3V3_SNVS)为BOOT MODE[1:0]信号的上拉配置电源,最大电流约为50mA,请勿用于其他负载供电。

图 13

(3)        VDD_ADJ_SOM_OUT(VDD_ADJ_NAND)
VDD_ADJ_SOM_OUT(VDD_ADJ_NAND)输出电压值可由核心板配置,最大输出电流约为50mA,请勿用于其他负载供电。当核心板为NAND FLASH版本时,输出电压值为3.3V;当核心板为eMMC版本时,输出电压值为1.8V。

图 14

图 15

(4)        VDD_3V3_MAIN
VDD_3V3_MAIN为评估底板外设接口电源。为使VDD_3V3_MAIN满足处理器的上电、掉电时序要求,推荐使用VDD_ADJ_SOM_OUT(VDD_ADJ_NAND)电源来控制VDD_3V3_MAIN的电源使能。

图 16

5.1.2            系统启动配置
由于BOOT SET引脚与LCD存在复用关系,若使用LCD外接设备,请保证CPU在上电初始化过程中BOOT SET引脚电平不受外接设备的影响,否则将会导致CPU无法正常启动。
核心板内部BOOT SET引脚均未设计上下拉电阻,需在底板设计启动配置电路。设计系统启动配置电路时,请参考评估底板BOOT SET部分电路进行相关设计。

图 17

图 18

5.1.3            系统复位信号
(1)        P8/POR_IN/3V3
P8/POR_IN/3V3为核心板的上电复位输入引脚,默认情况请设计100K上拉电阻处理。
(2)        RESET_OUT/PU/3V3
RESET_OUT/PU/3V3为CPU的复位输入和核心板的复位输出引脚,核心板内部已设计1K上拉电阻,默认情况请悬空处理。对于有严格上电复位顺序的外设,需结合外设的上电和复位时序来使用RESET_OUT/PU/3V3。
(3)        R8/<ONOFF/SRC_RESET_B>/3V3
R8/<ONOFF/SRC_RESET_B>/3V3为CPU的开关机控制引脚,默认情况请悬空处理。

5.2    其他设计注意事项
5.2.1            保留Micro SD接口
评估底板通过uSDHC1总线引出Micro SD接口,主要用于调试过程中使用Linux系统启动卡来启动系统,或批量生产时可基于Micro SD卡快速固化系统,底板设计时建议保留此外设接口。

5.2.2            保留UART1接口
评估底板将UART1_RXD和UART1_TXD引脚通过CH340T芯片引至Micro USB接口,作为系统调试串口使用,底板设计时建议保留UART1作为系统调试串口。

如需获取更完整的关于NXP i.MX 6ULL工业核心板硬件的开发资料或有相关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A(2023-07-31):
我记得imx6好像有1G以上的主频系列吧,你家有没有搞这方面的方案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