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芯片如何使用Keil5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2023-06-13):
国民技术芯片如何使用Keil5的逻辑分析仪。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一直都是未知信号。烦请大佬解答

网友A:
老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不知道呀。我看SDK的README里面有写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要是有国民技术内部的人员告知就好了

网友B:
readme中的提到的逻辑分析仪不是keil5中自带的软件仿真的逻辑分析仪,是第三方的,你们理解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dme中的提到的逻辑分析仪不是keil5中自带的软件仿真的逻辑分析仪,是第三方的,你们理解错了吧 ...

意思是说,n32的不能使用keil5自带的逻辑分析仪,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n32的不能使用keil5自带的逻辑分析仪,请问是这样的吗

是的,目前还没针对keil开发软仿需要的D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目前还没针对keil开发软仿需要的DLL

谢谢大佬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eadme中的提到的逻辑分析仪不是keil5中自带的软件仿真的逻辑分析仪,是第三方的,你们理解错了吧 ...

请n32系列可以使用哪个第三方的逻辑分析仪,具体软件名称是什么?开发中需要仿真定时器 dma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n32系列可以使用哪个第三方的逻辑分析仪,具体软件名称是什么?开发中需要仿真定时器 dma时序 ...

我说的第三方不是仿真的,是硬件逻辑分析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第三方不是仿真的,是硬件逻辑分析仪

好的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