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STM32_F072xB_USBD外设对比

楼主(2023-06-13):
  • 规格一致:
    • 具有1个全速USB_Device(12Mbit/s),可内部实现PHY和DP引脚2.2kΩ上拉
    • 具备1kB专用SRAM,后256B与CAN共用
    • 48MHz时钟源可选择HSI48或PLLCLK,无需外挂晶振
    • 支持基于USBD的DFU升级,支持睡眠模式&停机模式低功耗唤醒
  • 硬件一致:PA11=USBD_DM, PA12=USBD_DP, PA13=USBD_NOE
  • 偏移地址一致:USBD  0x4000 5C00 - 0x4000 6000    USBD&CAN SRAM  0x4000 6000 - 0x4000 6400
  • 寄存器定义一致(软件兼容):
寄存器地址功能描述APM32F072STM32F072是否一致
0x4000 5C00+4nUSBD端点n寄存器USBD_EPnUSB_EPnRY
0x4000 5C40USBD控制寄存器USBD_CTRLUSB_CNTRY
0x4000 5C44USBD中断状态寄存器USBD_INTSTSUSB_ISTRY
0x4000 5C48USBD帧状态寄存器USBD_FRANUMUSB_FNRY
0x4000 5C4CUSBD设备地址寄存器USBD_ADDRUSBD_DADDRY
0x4000 5C50USBD分组缓冲区描述表地址寄存器USBD_BUFFTBUSB_BTABLEY
0x4000 5C54LPM控制状态寄存器USBD_LPMCTRLSTSUSB_LPMCSRY
0x4000 5C58电池充电检测器USBD_BCDUSB_BCDRY
USBD_BUFFTB+8n发送缓冲区地址寄存器USBD_TXADDRnUSB_ADDRn_TXY
USBD_BUFFTB+8n+2发送数据字节数寄存器USBD_TXCNTnUSB_COUNTn_TXY
USBD_BUFFTB+8n+4接收缓冲区地址寄存器USBD_RXADDRnUSB_ADDRn_RXY
USBD_BUFFTB+8n+6接收数据字节数寄存器USBD_RXCNTnUSB_COUNTn_RXY
    5. 差异点:使用基于USBD的DFU功能时,需注意烧录软件是否校验BootLoader的VID(Vendor ID)与PID(Product ID)
         APM32 DFU BootLoader:Vendor ID = 0x314B  Product ID = 0x0106
         STM32 DFU BootLoader:Vendor ID = 0x0483   Product ID = 0xDF11
       USB外设功耗
         APM32 APB USBD: 48.58μA/MHz, All APB Peripherals: 127.91μA/MHz
         STM32 APB USB: 7.2μA/MHz, All APB Peripherals: 182μA/MHz
         APM32的USBD外设运行功耗偏大,其他外设功耗低于竞品
   6. 亮点:
      APM32F072RBT7已通过AEC-Q100汽车级可靠性测试,满足车规物料可靠性标准
      APM32F072xB全系列通过SGS IEC-60730-1软件功能安全测试(APM32F0xx_IEC60730_Lib)
      APM32F072xB全系列通过USB-IF认证,获得USB2.0认证,注册TID为4446

网友A:
全速USB和快速USB是一回事吗 他们的速度一样吗

网友B:
全速USB和快速USB速度上有区别吗

网友C:
高速2.0的hub能支持所有的速度类型的设备,而USB1.x的hub不能支持高速设备

网友D:
根据规范,全速(Full Speed)和低速(Low Speed)很好区分,因为在设备端有一个1.5k的上拉电阻,当设备插入hub或上电(固定线缆的USB设备)时,有上拉电阻的那根数据线就会被拉高,hub根据D+/D-上的电平判断所挂载的是全速设备还是低速设备

网友E:
就是说通过外部的连接方式我们就可以识别他的速度大小?

网友F:
高速设备初始是以一个全速设备的身份出现的,即和全速设备一样,D+线上有一个1.5k的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通过外部的连接方式我们就可以识别他的速度大小?

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可以这么样判断的  但是这个速度并不是精确的,只是能知道是哪种usb

楼主(2023-07-20):
引用 网友A:
全速USB和快速USB是一回事吗 他们的速度一样吗

根据USB 2.0:全速USB(Full Speed)需要48MHz时钟(072芯片无需外置晶振即可取得),速率12Mbps;快速USB(一般称高速,High Speed)需要480MHz时钟(一般来自于高速USB_PHY或外置晶振,极海407集成高速PHY有60MHz内部PLL),速率480Mbps;还有低速的1.5Mbps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