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指令集里有什么?

楼主(2023-06-13):
RISC-V作为一个模块化的指令集,其指令集分成了若干模块。又分为32bit和64bit版本。所以叫RV32, RV64。常用的模块有以下几个:

I: 与整数相关的指令集。RISC-V唯一必须支持的模块。只要是RISC-V处理器,必定支持这个模块。包含了整数的加减以及相关的逻辑跳转等指令。

M: 整数的乘法与除法指令。

A:包含了存储相关的原子操作等。比如想实现从存储里取数据,然后计算完写回存储可以用此类指令。

F:单精度浮点指令。

D:双精度浮点指令,如果要支持D,那F显然要支持。

C:压缩指令,16bit的短指令。用来减少指令体积。

网友A:
RISC-V指令集是一种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原则的开源指令集架构(ISA),具有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网友B:
什么是RISC架构?

网友C:
RISC-V指令集可以根据特定应用的需求进行扩展,以满足更复杂的计算要求。

网友D:
如何看待开源指令集RISC-V

网友E:
RISC-V指令集包含多个不同的模块和扩展,其中最基本的部分是基础指令集

网友B:
加载/存储指令:用于从内存中加载数据到寄存器或将数据从寄存器存储到内存中。

算术和逻辑指令:包括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移位、与、或、异或、比较等运算指令。

控制流指令:用于实现条件分支和循环,例如跳转、分支、调用子程序和返回等指令。

数据传输指令:用于在寄存器之间传输数据,如移动、交换和扩展等指令。

浮点指令:RISC-V还提供了针对浮点数运算的扩展指令集,包括浮点加减乘除、转换和比较等指令。

网友F:
RISC-V的指令集由两部分构成:基础指令与拓展指令

网友G:
与大多数指令集相比,RISC-V指令集可以自由地用于任何目的

网友H:
详细的RISC-V指令集规范可以在RISC-V官方网站上找到

网友I:
RISC-V指令集是一种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原则的开放指令集架构(ISA),它提供了一系列的指令来执行各种计算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