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RS485不能正常收发

楼主(2023-06-13):
有朋友有RS485的使用经验吗?我这边用的串口1使用ttl测试是正常的,接到ttl转485的芯片后,485这边接收可以触发中断,但是接收的数据不正确。发送是根本发送不出去,发送引脚改成开漏模式,倒是能发出去了,但是数据不对,ab端的电压也反了。有有经验的朋友吗?给点儿建议

楼主(点评):
解决了,当时,发现是ab端口连着的匹配电阻没有匹配好,再一个考虑是近距离通信,也不怎么需要匹配电阻,直接就拆了,然后通讯正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RS485芯片坏掉了吗?
用手摸摸 烫不烫?

网友B:
测下使能脚的电平,是不是不对,uart的数据格式是不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芯片坏掉了吗?
用手摸摸 烫不烫?

不烫,坏不坏没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下使能脚的电平,是不是不对,uart的数据格式是不是不对

电平测了,de一直在2.4v左右,外接ttl能正常发送的时候,de使能脚电平2.1v。数据格式也没问题

网友A:
使能引脚的电平不对,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
换句话说,您这边对使能引脚操作是错误的。

网友C:
加个可调电阻匹配下中断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引脚的电平不对,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
换句话说,您这边对使能引脚操作是错误的。
...

我没有对使能引脚进行驱动,使能引脚这边是用电路自动控制的,发送就高电平使能发送,接收就使能低电平使能接收。之前同样的电路用stm32可以用,现在换成n32就不行了,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io口的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可调电阻匹配下中断阻抗吧;

行,我试试去

网友A:
我知道这种电路方案。
需要手动调节了,降低一下波特率试试,比如降到9600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种电路方案。
需要手动调节了,降低一下波特率试试,比如降到9600bps。 ...

降到9600,也不大行

网友A:
这种方案本身虽然不提倡,但难度应该不大。
如果下调到9600bps仍然失败,在确保芯片未烧坏的情况下,看看软件代码吧!也可能是你的软件代码与之前STM32的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对使能引脚进行驱动,使能引脚这边是用电路自动控制的,发送就高电平使能发送,接收就使能低电平使 ...

请教电路如何实现自动控制收发?

网友E(点评):
网上搜搜很多,最简单是发送端取反去控制方向,缺点是只有+跟0,容易出错, 复杂点是取反+延时,例如延时1个字节时间,那么会有完整的波形(缺点发送到接收必须间隔超过延时时间)

网友F:
有没有确认波特率是不是正确的呢

网友G:
收发使能控制是不是没对

网友H:
可以使用示波器监测一下485芯片进出口波形的变化

网友I:
单片机到485芯片的的接线需要外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J:
如果发送不出去数据的话 建议楼主看下代码 io的配置那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K:
不光要看通讯的配置  还得有时钟配置以及引脚的配置

网友L:
楼主采用的是中断模式还是轮询模式呢

网友M(2023-11-10):
请问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N:
添加可调电阻以匹配中断阻抗;

网友O:
可以用示波器监测485芯片输入输出波形的变化

网友P(2024-08-28):
将TTL信号转换为RS-485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