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 C E F系列差异?

楼主(2023-06-13):
(无正文)

网友A:
CUBE那个软件是意法半导体的,能开发GD的片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UBE那个软件是意法半导体的,能开发GD的片子?

对于兼容的型号,肯定可以用的。

细微的不兼容,可以在cube生成后,再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兼容的型号,肯定可以用的。

细微的不兼容,可以在cube生成后,再修改。 ...

你好,大佬,哪些型号GD和STM32是兼容的?如果GD的片子能用ST的开发工具,那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佬,哪些型号GD和STM32是兼容的?如果GD的片子能用ST的开发工具,那就方便多了啊 ...

你好,我当然只能推荐自家的片子啦,可以上“闪芯微”网站看看,有许多型号,可能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