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可以仿真下载无法运行

楼主(2023-06-13):
#21ic问答# #技术资源# 貌似不少人遇到类似问题。可以仿真运行。修改跳线从内部flash启动不了。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配置问题?有知道的吗?

楼主:
运行的是好多个官方demo程序都这样哦。难道是硬件复位问题?

网友A:
仿真能运行,不仿真就不能运行?看看你的复位信号正常不。

网友B:
修改跳线后仿真还能运行吗?

是修改跳线后测试的。修改跳线后不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能运行,不仿真就不能运行?看看你的复位信号正常不。

手动拉低复位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