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83M的SPI移位寄存器反应很慢

楼主(2023-06-14):
最近用到CH583M显示SPI接口LCD,发现SCK发送8BIT数据后到RB_SPI_FREE=1(SPI 空闲状态位)这段时间有2uS的等待时间,移位寄存器都是这么慢吗?

网友:
https://www.wch.cn/bbs/thread-105524-1.html?em_auth_userid=207&outsysid=ebf744db0d7f46fcb4877d2ede1131f4&em_client_lang=zh&em_client_type=pc&em_auth_code=7c00e725-a081-423e-ace8-afd602233591
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A:
通常情况下,移位寄存器的速度是取决于它们的设计和工艺技术的,所以不同的移位寄存器可能会有不同的速度表现

网友B:
你想要更快的移位速度,可考虑用具有更高时钟频率的移位寄存器,但是会增加系统的功耗和复杂性

网友C:
用优化系统架构和代码来减少等待时间呗

网友D:
你可以进行性能测试评估来选择你想要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E:
正常移位寄存器不会很慢的啊

网友F:
你用的是硬件的SPI么?

网友G:
2us,也还好吧,问题不会很大的

网友H:
现在是啥现象啊?刷屏慢啊?

网友I:
其实可以用并口的方式驱动的,刷屏效果非常OK

网友J:
SPI本身会慢一点点的,不过你可以采用局部刷新的方式,解决刷屏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