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路请教

楼主(2023-06-14):
1是降压芯片的FB,电压TYP值为1V,
2.接阀的正极,阀负极接地,
3为阀高边电流采样放大50倍,采样电阻为0.02R,
4为配置阀的不同电流
问题,该电路的工作原理,这种阀要大电流快开,小电流维持。
路过的大神帮讲讲原理图吧,尤其是运放那块,谢谢 。

网友A:
百度 运放PID

网友B:
楼主帖电路不全,元件信息不全,而且有错。工作原理就是通过R90、C107构成的RC回路充电延迟使U10B的输出反转,进而控制Q6的导通与否来决定FB的电压值,使驱动电源经过一段时间后降压,即通过一个简单的单稳态电路来控制阀的驱动电压。

楼主:
R90右侧是MCU发的PWM波,经过C107后是阀驱动电流的参考电压,LM2904这里用做比较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