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32G455 QSPI FLASH下载算法 求程序

楼主:
N32G455 QSPI FLASH下载算法 求程序  ,我自己写的下载算法校验不通过,谁有相关的资料,发出来学习下哦。

网友A(2023-06-15):
不是发布了QSPI应用笔记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2968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发布了QSPI应用笔记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296854-1-1.html

嗯,谢谢了。我使用该资料提供的下载算法和keil的设置方法。现在有个问题是外部QSPI FLASH只有第一个页(0x90000000-0x900000ff)写入成功了,其他页的数据还是0xff,导致下载校验不通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们在下载的时候,还有不同的算法可以进行选择?

网友C:
这种下载算法能赋予程序不同的加密等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下载算法能赋予程序不同的加密等级吗

应该不能 只是一种非常低等级的加密而已

网友E:
需要自己来写下载算法吗?另外校验也不需要自己写啊

网友F:
keil安装路径下面有工程框架:keil\ARM\Flash\_Template

网友G:
编译完成之后生成的flm文件或者elf文件放置到j-link的device目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