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提高BLE_MeshLightingLPN的发送数据长度?

楼主(2023-06-14):
我自己的理解,发送程序运行到Generic_Publish函数中:

result = BLEMesh_SetRemotePublication(GENERIC_ONOFF_SERVER_MODEL_ID, srcAddress , GENERIC_ON_OFF_SET_UNACK, generic_Buff, 2, MOBLE_FALSE, MOBLE_FALSE);

数据长度小于等于4时可以发送成功,当发送大于4个字节时就会报错,发送失败!

目前设置都是官方例程默认的。

我要怎么提高发送数据的有效长度?

网友A:
那你把4改大点试试呢?

网友B:
这个最好是找官方的应用手册,看看每个变量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C:
没用过ST的蓝牙,因为感觉ST的蓝牙比较繁琐

网友D:
其实楼主不如用一个蓝牙透传芯片+一个MCU

网友E:
是不是还需要修改别的地方啊,不止这个4

网友F:
你看看数据长度都关联什么了,也许就固定是小于4才行吧

网友G:
你想要多发送的话,可以用for循环啊,虽然这样有点麻烦

网友H:
我觉得蓝牙应该有传输大文件的函数吧,你是不是找错子函数了啊

网友I:
你用STcubemx去生成一个工程吧,配置成大文件的那种试试

网友J:
不太会,但建议楼主可以先看看手册,先看看这里的函数定义,每个变量的含义

网友K(2024-02-0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L: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M: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N: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O: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P: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Q: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R: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S: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