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编译mdk项目 error:source file is not valid UTF-8

楼主(2023-06-14):
使用官方的例呈项目以及自己应该cubemx配置的项目都会报错,source file is not valid UTF-8,并有大量的警告,warning:null character ignored,使用的是u5a9芯片, 而配置其他芯片 如 G030的芯片就能正常编译!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的是新版本的cubemx 么? 可以试试新版本看看

网友B:
说你源码之中有UTF-8

网友C:
这个估计是编译器的事儿吧,你可以修改一下编译器的配置

网友D: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cubemx啊?

网友E:
按理来说cubemx不会管你是否有utf-8的事儿吧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是那个编译器呢?

网友G:
不应该的啊,一般编译器都是会支持utf-8的编码格式的

网友H:
没事儿,警告没事儿,但是你编译不过去可就不对了

网友I:
可以看看你的报错信息吗?

网友J:
换个cubemx版本试试吧,可能你用的U5比较新

网友K:
那你换一下编码格式?换成GB2312的试试?

网友L(2024-02-0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M: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N: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O: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P: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Q: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R: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S: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