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ouchgfx4.20.0控件很多的时候卡顿严重,软件占用电脑内存非常大

楼主(2023-06-14):
4.20.0升级不了4.21.4,升级出现代码错误,程序运行不起来等各种问题;目前请问下有解决4.20.0卡顿占用内存大的方法吗?不然浪费大量的时候,软件点一下就卡好久,根本没法用!

网友A:
你装在哪个盘里了啊

网友B:
一般情况是需要电脑大点的运存,还有就是固态

网友C:
那你升级一下电脑配置呗

网友D:
换个版本,也许能好点,老版本呗

网友E:
没遇到过啊,我电脑配置16G内存,1T固态,感觉很流畅

网友F:
再换换touchgfx的版本试试呗

网友C:
这个控件属实占用的资源比较多的

网友G:
换个电脑吧,高性能一些的电脑才行,才能愉快的玩耍的

网友H:
运行不起来是提示啥了么?

网友I:
加内存条,不然就是等原厂优化软件吧,但这个会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