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CUBEIDE在DMA模式下扫描多个通道的ADC经验分享

楼主(2023-06-14):
AD, ADC, DM, DMA, IDE
概述
   本章STM32CUBEMX配置STM32F103的ADC在DMA模式扫描多个通道,通过串口进行打印。

生成例程
   使用STM32CUBEMX生成例程,这里使用NUCLEO-F103RB开发板。

    查看原理图,PA2和PA3设置为开发板的串口。

    配置串口。

    开启中断。

    查看原理图,Arduino的接口A0-A5都是AD口。

ADC通道配置

ADC1配置。

● ADCs_Common_Settings:
  ○ Mode:
    Independent mod 独立 ADC 模式,当使用一个 ADC 时是独立模式,使用两个 ADC 时是双模式,在双模式下还有很多细分模式可选,具体配置 ADC_CR1UALMOD 位。
● ADC_Settings:
  ○ Data Alignment:
    Right alignment 转换结果数据右对齐,一般我们选择右对齐模式。
    Left alignment 转换结果数据左对齐。
  ○ Scan Conversion Mode:
    Disabled 禁止扫描模式。如果是单通道 AD 转换使用 DISABLE。
    Enabled 开启扫描模式。如果是多通道 AD 转换使用 ENABLE。
  ○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Disabled 单次转换。转换一次后停止需要手动控制才重新启动转换。
    Enabled 自动连续转换。
  ○ Dis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d 禁止间断模式。这个在需要考虑功耗问题的产品中很有必要,也就是在某个事件触发下,开启转换。
    Enabled 开启间断模式。
● ADC_Regular_ConversionMode:
    Enable Regular Conversions 是否使能规则转换。
    Number Of Conversion ADC转换通道数目,有几个写几个就行。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Source 外部触发选择。这个有多个选择,一般采用软件触发方式。
● Rank:
    Channel ADC转换通道
    Sampling Time 采样周期选择,采样周期越短,ADC 转换数据输出周期就越短但数据精度也越低,采样周期越长,ADC 转换数据输出周期就越长同时数据精度越高。
● ADC_Injected_ConversionMode:
    Enable Injected Conversions 是否使能注入转换。注入通道只有在规则通道存在时才会出现。
● WatchDog:
    Enable Analog WatchDog Mode 是否使能模拟看门狗中断。当被 ADC 转换的模拟电压低于低阈值或者高于高阈值时,就会产生中断。
   DMA开启。

    生成独立的文件。

STM32CUBEIDE配置

    若需要打印浮点型,需要勾选下面的选项。

楼主:
串口重定向
    在main.c中,添加头文件,若不添加会出现 identifier "FILE" is undefined报错。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include "stdio.h"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函数声明和串口重定向: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ifdef __GNUC__                  //串口重定向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else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endif
  • PUTCHAR_PROTOTYPE
  • {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 (uint8_t *)&ch, 1, 0xFFFF);
  •     return ch;
  • }
  • /* USER CODE END PFP */

代码

    定义变量,存放采集到的数据。
  • /* USER CODE BEGIN 0 */
  • uint8_t i;
  • uint16_t adc1Buf[3];//ADC1数组
  • uint16_t adc2Buf[3];//ADC2数组
  • /* USER CODE END 0 */

    使能ADC传输。
  •   /* USER CODE BEGIN 2 */
  •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ADC1_Value,30);    //使用DMA传输
  •   /* USER CODE END 2 */

    主循环。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if(ADC1_Flag==1)
  •     {
  •       ADC1_Flag=0;
  •       ADC1_1=0;
  •       ADC1_2=0;
  •       ADC1_3=0;
  •       for(i=0;i<30;)
  •       {
  •         ADC1_1+=ADC1_Value[i++];
  •         ADC1_2+=ADC1_Value[i++];
  •         ADC1_3+=ADC1_Value[i++];
  •       }
  •       printf("\n");
  •       printf("adc1_IN0(PA0)=%4.0d,ADC_IN0=%1.4f\r\n",ADC1_1/10,ADC1_1/10*3.3f/4096);
  •       printf("adc1_IN1(PA1)=%4.0d,ADC_IN1=%1.4f\r\n",ADC1_2/10,ADC1_2/10*3.3f/4096);
  •       printf("adc1_IN4(PA4)=%4.0d,ADC_IN2=%1.4f\r\n",ADC1_3/10,ADC1_3/10*3.3f/4096);
  •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ADC1_Value,30);    //使用DMA传输
  •     }
  •     HAL_Delay(1000);
  •   }
  •   /* USER CODE END 3 */

    ADC回调函数。
    DMA传输的时候如果读取内存片段,会有仲裁器的问题,加了一句关闭DMA的语句HAL_ADC_Stop_DMA(&hadc1);
  • /* USER CODE BEGIN 4 */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   if(hadc->Instance == ADC1){
  •     ADC1_Flag=1;
  •     /*
  •      * DMA传输的时候如果读取内存片段,会有仲裁器的问题,加了一句关闭DMA的语
  •      */
  •     HAL_ADC_Stop_DMA(&hadc1);
  •   }
  • }
  • /* USER CODE END 4 */

测试结果
    输入固定电压进行测试。

    Normal下测试结果如下。

    若不试用关闭DMA的语句HAL_ADC_Stop_DMA(&hadc1);
    会造成数据错乱。

    Circular可以下可以一直进行采集,不需要HAL_ADC_Stop_DMA(&hadc1)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