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更新失败

楼主(2023-06-14):
一台新笔记本WIN11系统,买回来安装STM32CubeMx更新是出现如图片错误,根据百度方法,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检查pack包路径下是否有中文字方法,都试了,没效果。
发现“check connection”显示"X",观察别的电脑这个应该是“V”才对,换了三个版本,三个网络,别的电脑都没问题,就这台新电脑有问题,无法更新,有哪位遇到过相同问题勒?能否指指点下,谢谢。

楼主:
问题反馈:解决了,大概率是win11那个浏览器有问题,重新下了一个360浏览器,,别的什么都没动,关机下班,晚上 回来开机就能更新了,check service connection 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反馈:解决了,大概率是win11那个浏览器有问题,重新下了一个360浏览器,,别的什么都没动,关机下班, ...

和浏览器有什么关系?应该还是和网络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浏览器有什么关系?应该还是和网络有关系吧。

呵呵 你可以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