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CBT6,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拉高BOOT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6-14):
STM32G431CBT6芯片,开始焊上的时候,下了几个测试程序进去可以正常,后来下载不进去了,直接找不到芯片,以为是ST LINK坏了,网上下单又买了一个LINK回来,结果网上找修ST LINK方法的时候,却看到有人说拉高BOOT0下载,试了一下,还真的下载进去了,不拉高BOOT0就下载不进去,这个是芯片坏了吗?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A(点评):
有可能是在之前下载时,把芯片给锁死了,芯片锁死了,是要把BOOT0,BOOT1进行设置的。才能重新烧写进去的。

网友B:
是不禁掉SWD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禁掉SWD接口了

请问从哪里设置?

网友C:
参考厂家的开发板啊

楼主:
找到问题了,设置错误,GPIOA端口的MODER寄存器默认的PA13和PA14位为10,我给设置成了00,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D:
可能是你程序的事儿吧

网友E:
一般不需要操作boot0的,除非是你把烧录接口锁住了,可以试试用这个方式解锁

网友F:
你用官方的demo烧录一下试试,估计就能找到下载器了

网友G:
你是不是把SWD占用了呢?

网友H:
看看你的程序吧,你大概率是占用到了SWD

网友I:
Boot0是因为使用的ISP烧录的,串口烧录的

网友J:
建议楼主可以这样,你想占用SWD无所谓,开机前delay几秒,保证能烧录进去程序才行的

网友E:
你改模式寄存器干啥?

网友K:
话说开发G4系列的单片机不都是用cubemx么,还要改寄存器啊?

网友L:
以后尽量不要操作SWD或者jtag的接口的,容易麻烦

楼主(2023-08-22):
引用 网友K:
话说开发G4系列的单片机不都是用cubemx么,还要改寄存器啊?

没有用cubemx,直接操作寄存器来用的,所以才出了错。

网友M:
为什么设置成了00

网友B:
直接用官方例程改最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