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7ZET6的USB CDC ACM移植到GD32E505ZET6上请求设备描述符失败

楼主(2023-06-14):
我在使用GD32E507Z-EVAL开发板运行起来例程USB_CDC_ACM,把该项目移植到GD32E505ZET6芯片上,连接上USB后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设备描述符失败,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虽然型号不同,但是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老哥解决了吗?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型号不同,但是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老哥解决了吗?给个思路

我已经解决了,我移植到的E505的板子外置晶振是8MHZ的,而GD官方的是25MHZ的,修改一下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B(2024-02-07):
端点配置问题?

网友C:
可能时钟配置不正确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