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关于STM32G4系列支持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23-06-15):
请问STM32G4系列的MCU可以支持以太网吗?该系列同时支持以太网和USB Host或OTG接口的型号有吗?

网友A:
f4系列可以同时支持usb-otg和以太网

网友B:
G4系列好像没有以太网

网友C:
f4系列才支持这两个吧

网友D:
建议楼主使用F4系列,如F407,这个USB和以太网都支持

网友E:
建议楼主看看手册吧,有接口就支持

网友F:
非要用G4系列么?好像不支持以太网啊

网友G:
你可以用外置的以太网啊,USB是支持的

网友H:
我觉得都可以拓展的,用个W5500就行,就能实现以太网

网友I:
你想问G4是否有MAC是么?

网友J:
还是找个选型手册吧,能方便一些的

网友K:
问问代理商呗,让代理商给你提供一下选型参考

网友L:
好像是不支持以太网,但是支持USB,你看能行不?

网友M:
我看了一下选型手册,好像OTG都不支持,你换个MCU

网友N:
没有以太网,没有OTG,只有个USB device,你试试看能不能用吧

网友O(2024-02-01):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P: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Q: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R: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