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5怎么配置蓝牙到低功耗广播状态?或者停止蓝牙广播后进入超低功耗并根据需要再次开始广播?

楼主(2023-06-15):
使用STM32WB55RGV6作为主控设计了一款智能锁应用,请问怎么配置蓝牙到低功耗广播状态?目前根据例程,蓝牙运行期间cpu1进入stop2之后仍有4mA左右的电流,如何配置可以达到更低的功耗?或者临时关闭蓝牙之后再根据需要重新打开?

网友A:
RF部分没有工作时应该自动进入低功耗,通常应用只需要管理好M4这部分。
官方有关于进入STOP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外设有开启吗?有可能是开了别的外设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F部分没有工作时应该自动进入低功耗,通常应用只需要管理好M4这部分。
官方有关于进入STOP的例程,可以参 ...

STM32WB55RGV6是双核的?

网友D:
你可以跑例程看看,低功耗时的功耗。

网友E:
哪几个例程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