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系列芯片的JTAG引脚是哪几个?

楼主(2023-06-15):
M480手册上有一句“Serial Wire Debug Port(SW-DP) or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debug access”,,可是在引脚说明中只找到了SWD的引脚,,没找到JTAG的引脚,,请问JTAG引脚是哪几个??

网友A:
SW-DP是基于串行wire的调试接口,而SWJ-DP是基于串行wire和JTAG的调试接口。因此,在M480手册中提到的JTAG调试接口应该是SWJ-DP

网友B:
应该能够找到与JTAG相关的引脚定义,这些引脚通常会被标记为JTAG相关

网友C:
看看开发工具或者开发文档

网友C:
通常来说,JTAG接口由以下四个引脚组成:TDI ,TDO,TCK,TMS

网友D:
不用jtag,用SWD就可以了

网友E:
用JTAG接口进行调试可能会增加一定的复杂度和成本吧

网友F:
你这个不是M4内核的么,直接用SWD多好啊

网友G:
属实就有SWD,那你就用SWD呗

网友H:
Jtag这个最好是查一下数据手册,能好找一些

网友I:
用jtag占用的IO比较多,不太合适啊

网友J:
M480系列芯片的JTAG引脚包括以下几个:

TMS(Test Mode Select):JTAG模式选择引脚,用于选择JTAG模式或调试模式。

TCK(Test Clock):JTAG时钟引脚,提供给JTAG控制器的时钟信号。

TDI(Test Data Input):JTAG数据输入引脚,用于向被测设备输入数据。

TDO(Test Data Output):JTAG数据输出引脚,用于从被测设备读取数据。

TRST(Test Reset):JTAG复位引脚,用于对被测设备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K:
查阅相关芯片的官方文档或者参考其他相关技术资料以获得详细的引脚信息

网友L:
在M480系列芯片的引脚图和数据手册中有详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