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建议在EasyCodeCube主窗口上增加显示当前工程路径

楼主(2023-06-15):
每次打开EasyCodeCube,都会自动加载打开最后打开的.cgen,虽然可以通过“文件---最近使用的文件”来查看最近使用的新建或打开的工程,但主窗口上无法直接查看当前打开的工程存储路径,所以建议将当前打开的.cgen文件路径显示到主窗口,方便用户使用。

网友A:
这个反馈给工程小哥了,请他们处理
当前,界面上有两个入口参考当前工程信息;
帮助-》查看当前工程信息;
工具栏  [图片] 打开当前工程目录;

网友B:
不一定需要一直显示 只要鼠标停留的时候能显示一下就行了

也行

网友C:
是的尤其是有时候打开的文件比较多的话 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D:
另外 如果能多缓存几个最近使用的工程就最好了

网友E:
主要还是看使用者的体验 可以参考大厂家的软件

网友F:
有些功能确实有了 但是怎么说呢 和我们常用的keil啊 iar的操作习惯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有点蹩手

网友G:
这种产品应该在开发的时候以及完善的时候都有体验馆吧

网友H:
EasyCodeCube还需要很长的 路要走。

网友I:
最近打开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J:
右键不能显示吗?

网友K:
根据工程名称来区分就行。

网友L:
还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cube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