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ISP 失败

楼主:
HC32F4A0串口烧录连不上,是什么原因,用的是CH340转的TTL,
接线是按下面接的

用SWD接口仿真下载都正常,串口ISP一直不成功

网友A(2023-06-15):
下载的时候,手动复位一下MCU

网友B:
点击执行后,Reset脚复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手动复位一下MCU

复位一下可以下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复位一下可以下载了,谢谢

哦哦,这样子,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D:
二十年前一般是DTR接reset,现在的仿真器只需要接TX和RX了啊,社会进步还是挺大的?

网友E:
ISP是要按一下复位按键的

网友F:
ISP下载的时候,复位按键。

网友G:
这个是下载速度不够吧?还是怎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