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5 DMA + SPI 传输异常

楼主(2023-06-15):
DM, DMA, pi, spi

芯片 F405RG  1)、 SPI2 + DMA1 传输一次就会出现FIFO错误和DMA错误,不知道啥原因;
2)、SPI1 + DMA2 传输会出现 MISO 提前进入完成中断;很奇怪;

cs 是在DMA完成中断里面拉高的;

传输开始之前都会重置SPI_RX 的 DMA计数器;

F3 L4上都类似的代码,从来没有出现问题;

求大神支招;

楼主:
原因大概是 Rx DMA 的 count 值,赋值新的值之后,老是会在dma rx通道使能之后自动减去计数值,有时使能后值没有变换,此时 spi 都是没有在传输的;
另外,关闭 spi 的 dma tx 和 rx 使能位之后,不会导致 dma rx 计数变化;
很是奇怪,f4 的 spi + dma 这么难用起来的嘛;吐血吐血

网友A:
SPI+DMA没这么难用吧,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DMA没这么难用吧,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问题了?

理论上没啥问题,实际就是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大概是 Rx DMA 的 count 值,赋值新的值之后,老是会在dma rx通道使能之后自动减去计数值,有时使能后 ...

你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SPI1是主还是从?
SPI配置是怎样的?
主要代码是怎样的?

印象中F4 spi+dma并不难用。

楼主(2023-07-27):
引用 网友B:
你具体是在做什么呢? SPI1是主还是从?
SPI配置是怎样的?
主要代码是怎样的?

SPI 访问一个麦歌恩的 磁编码器,做master,4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