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空载电流隐藏的秘密,揭开R型变压器的神秘面纱!

楼主(2023-06-15):
       通常,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是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的百分比,变压器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比例很小。但从r型变压器空载电流的大小可以看出变压器的质量,一般来说,变压器的空载电流越小,变压器的质量就越好。在变压器生产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变压器空载电流的大小?让我们和小r一起看一看!

R型变压器

R型变压器
       变压器的线圈匝数会影响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当电源变压器的铁芯尺寸、铁芯材料和生产工艺保持不变时,初级绕阻匝数越多,空载电流越小。变压器的绕阻通常乘以每伏匝数的电压伏数,从而得到变压器的绕阻匝数,通常功率越小,每伏匝数越多。
       变压器的铁芯尺寸也是影响变压器空载电流大小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当电源变压器的铁芯尺寸、铁芯材料和生产工艺不变时。变压器的铁芯尺寸越大,空载电流越小。铁芯的材料也是影响变压器空载电流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铁芯的材料可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在线圈匝数、铁芯尺寸和制造工艺不变的前提下,磁导率越高,空载电流越小。然而,一般变压器的磁导率受到铁芯材料的物理性能的限制。一般来说,小型电源变压器通常使用中等磁导率的硅钢片。此外,百度和硅钢片之间的导电性能也对变压器的一次空载电流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硅钢片越薄,相邻硅钢片之间的电阻越大,通电后铁芯中的涡流损耗越小,因此变压器的初级空载电流越小。
       变压器的生产过程也会影响变压器的空载电流。通常,在生产变压器的过程中,各绕线应尽可能紧密、牢固,硅钢板应紧密、标准化。通常绕制质量较差的电源变压器,不仅空载电流大,容易发热,而且在通电时还会发出交流嗡嗡声。如果电源变压器绕组完成后,可以进行油漆浸泡和干燥,可以提高变压器的绝缘性能,防止因线圈匝间漏电而增加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这种变压器现在少见了,多见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