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路板插件为什么使用胶固定?使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3-06-15):
电路板插件为什么要用固定胶?电子工业的PCBA流程中,PCB板上的电容、电阻、扼流圈等零部件进行插件后,使用牢固性还是较差,尤其抗震动性差,插件后容易脱离,为保证线路板上元器件能够正常使用,且保证使用稳定性,一般在插件后会使用固定胶将零部件固定住,所以电路板使用施奈仕固定胶目的是保护元器件在长期震动的过程中不会有脱落风险,防止线路板零件脱落导致线路出现异常,从而影响正常工作。

固定胶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胶量:电阻电容属于怕热器件;而通常客户在使用电容固定胶时,因错误的认知,在施胶工艺时很是随意,对于电容固定
                      胶的胶量控制不严格,会觉得打多点胶,固定效果更好些;正是这种错误认知,导致电阻电容热量传输不出去,无
                      法很好的散热,从而终影响电子产品使用效果。因此,小编提醒大家,施胶量是合适就好。

       清洁表面:将被粘或被涂覆物表面清理干净,并除去锈迹、灰尘和油污等。
       施       胶:根据用量大小,将喷嘴头部剪去封头,装上专用的注射器(气枪或**)挤出即可使用,使用后需拴上密封盖;
                        使用时必须让胶层充分接触空气,接触面积越大,固化越快,反之则变慢,甚至不固化;
                        涂胶厚度越厚,固化时间越长,环境温度越高(不能高于60℃),湿度越大,胶层的固化速度越快,反之固化变慢。

       固       化:将已粘胶的部件置于空气中, 胶液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 由表面向内部的固化, 在室温 25℃、 55%相对湿度条件下,
                        24 小时以内,胶体将固化 2~4 mm 的深度,随时间延长,固化深度逐渐增加,6mm 厚的胶体完全固化需 7 天以上时间。
       储       存:未用完的胶应立即拧紧盖帽,再贮存;再次使用时,封口处如有少许结皮,将其去除后可正常使用。

网友A:
老机器上面的维护,大多是pcb插座松动导致,单排针或双排针等,对应的插座都是弹性**,几年使用下来,机器抖动使弹性**失去弹性,接触不良。胶的固定,能使几块pcb之间的强度增加,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B:
大家用什么插件增强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