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实现当内存某个数据改变时候自动启动DMA发送给串口

楼主(2023-06-15):
比如我有一组数据是通过ADC读取的,那么我想当ADC读取更新后,自动的通过DMA发送给串口打印。
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要实现内存中某个数据更新后自动通过DMA发送给串口,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配置串口和DMA:首先,使用HAL库函数配置串口和DMA。设置串口的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然后,配置DMA通道,使其与串口的发送寄存器相关联。

启动DMA传输:使用HAL库函数启动DMA传输。在启动之前,需要设置DMA的源地址为你想要发送的数据的内存地址,目标地址为串口的发送寄存器地址,以及传输数据的长度。

监听数据更新:你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来监听内存中数据的更新。这可以是通过中断、轮询或其他方式实现的。当数据更新时,你将触发发送过程。

数据发送处理:在数据更新的触发函数中,调用HAL库函数来启动DMA传输。这将导致DMA从内存中读取更新的数据,并将其传输到串口发送寄存器。

通过这些步骤,你可以实现内存中某个数据更新后自动通过DMA发送给串口。确保在代码中正确处理错误和超时情况,以及适当的初始化和配置。

网友A:
给你问了GPT.我觉得你这个只能用轮询了。你定义一个变量没法触发中断啊。

网友A:
有个方法,通过ADC完成中断触发,这样可以发送上一次的ADC值。

网友A:
也可以读取后执行触发。

网友B:
必须要有监听内存中数据的更新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