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有没有集成mosfet的型号推荐?

楼主(2023-06-15):
MC03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A:
LKS32MC039PL5K6Q8B/LKS32MC039PL3K6Q8B 集成了由 3 对 P-N 功率 MOS 组成的三相全桥电路,可直接驱动三相直流电机绕组,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2023-08-25):
引用 网友A:
LKS32MC039PL5K6Q8B/LKS32MC039PL3K6Q8B 集成了由 3 对 P-N 功率 MOS 组成的三相全桥电路,可直接驱动三相 ...

这个有应用电路图没,这颗芯片集成了,M0内核  驱动  mos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应用电路图没,这颗芯片集成了,M0内核  驱动  mos对吧

可以联系我们销售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KS32MC039PL5K6Q8B/LKS32MC039PL3K6Q8B 集成了由 3 对 P-N 功率 MOS 组成的三相全桥电路,可直接驱动三相 ...

这个不错

网友B:
这个资料还保密么?真搞不懂这是什么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资料还保密么?真搞不懂这是什么做法

不是保密,我们是根据你的应用来给电路图,因为引脚较少,所以硬件不止一版,或者根据您的应用还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