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08自带的温度传感器可不可以自己校正?

楼主(2023-06-15):
想要获取一个精确的温度值

网友A:
我们这边在±3°,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不行的可能需要你这边外挂了

网友B:
好像不能自行校正的吧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校正ad的?

网友C:
那这就需要看楼主对这个精确的温度值的定义是什么了

网友D:
我们常用的ad采集的自校正是通过这个传感器实现的吗

网友E:
个人认为应该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校正 但是精度真的很低

网友F:
感觉这个不能进行自校正,因为并没有一个参照的对象

网友G:
感觉应该没有自校验的功能 另外这种校验意义也不大 因为误差真的太大了

不可以的,温度传感器的校准参数是我们出厂前校准过的,如果您想再次校准也是可以的,但您只能单个手动校准,很难批量校准。

网友H(2023-07-18):
可以使用外部的温度传感器,进行校正。自己不能校正吧。

网友I:
这个不能自我校正的

网友J:
±3°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K:
不行的可能需要你这边外挂了

网友L:
感觉应该没有自校验的功能

网友M:
这种校验意义也不大 因为误差真的太大了

网友N:
不可以的,温度传感器的校准参数是我们出厂前校准过的

网友O:
想再次校准也是可以的,但您只能单个手动校准,很难批量校准。

网友P:
可以使用外部的温度传感器,进行校正

网友Q:
自己不能校正吧。

网友R(2023-11-09):
LKS08自带的温度传感器可以自己进行校正。

网友S:
不能吧,而且他的温度误差也是有范围的

网友T:
±3°我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U(2023-12-10):
看起来是不能自我纠正的,这个东西本身是用来纠正AD的吗?

网友V:
您可以使用外部温度传感器进行校准,但不能自己校准。

网友W:
应该不能自己校准吧

网友X:
LKS08自带的温度传感器可以进行校准

网友Y:
如果它不起作用,你可能需要在你那端作弊

网友Z:
我觉得这是无法自我纠正的,因为没有参考对象

网友AA(2024-01-09):
常用AD采集的自校正是否通过该传感器实现

网友AB:
我觉得不应该有自我验证功能

网友AC:
This kind of verification is not very meaningful because the error is really too large

网友AD:
lks08内置温度传感器,可自行校准。

网友AE:
校正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要想准确建议换高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AF:
如果进行温度校正的话,需要做代码方面的补偿

网友AG:
可以自己进行温度补偿的算法测试。

网友AH:
引用 网友AE:
校正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要想准确建议换高精度的传感器

看了好多大家都从软件上优化,其实根本的还是硬件居多

网友AH:
建议楼主直接搞精度高的硬件

网友AI:
当然可以自己进行温度校正了

网友AJ:
没有,温度传感器的校准参数在出厂前我们已经校准过了

网友AK:
建议查阅其用户手册或技术手册

网友AL:
小我以为应当都是可以举行必定水平的校订,可是精度真的很低

网友AM:
怎么校准?没有校准源啊。

网友AN:
不能这样做,他的温度误差也有一个范围吗

网友AO(2024-03-11):
没看到有校准的操作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