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MC0x系列是不是数据手册里有DMA描述的,就支持串口DMA功能啊?

楼主(2023-06-16):
查了下数据手册在07系列找到DMA的描述,但是通用外设章节里没有写明串口支持MDA啊

网友A:
要具体看,看一下DMA的章节介绍里面的选项。不过07是支持串口的,前面介绍就有,你可以再看看,前面你可能没注意

网友B:
使用手册第18章有讲,下面是DMA所有支持的外设。

网友C(2024-02-21):
哈哈哈,看手册不认真 啊

网友D:
dma章节里没写串口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