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报错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15):
重新安装了系统,安装G4的PACK包的时候一直报错,已经安装好了1.50版本,无法生成MDK文件,生成的时候错误如下:
从官网上下载了1.51版本的安装,安装的时候报错如下:

网友A:
网络问题吧,借助些外力就好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Keil里一直报错,说找不到CMSIS文件,好像是,明明已经安装过G4的包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Keil里一直报错,说找不到CMSIS文件,好像是,明明已经安装过G4的包 ...

是不是pack包版本太低了

网友C:
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D:
重装吧,网络问题可能是。

网友D:
使用离线安装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ack包版本太低了

用的是1.50的,最新的是1.51的,不算太低啊,之前用的好好的,由于系统里一直无法安装打印机,折腾好久没有折腾好,就把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了,结果安装好系统之后各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网友E:
开代理再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