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专用的MCU和普通MCU相比有什么特殊优化啊?

楼主(2023-06-16):
专用MCU会有些特殊外设吗?能否用普通MCU来代替啊?

网友A:
内部集成度高,简化外部电路,节约成本,配置更加灵活多变,ADC可以采集正负电压,比普通MCU用起来更加顺手,更重要的事价格也公道

网友B:
我们的专用芯片是为电机控制专门打造的芯片,内部集成了电源LDO,预驱,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OPA,比较器,DAC,ADC,基准电压源,电机控制需要的PWM模块等,这些如果您用通用芯片都需要外加,而我们都是集成在内部,这样只需要外加简单几个元器件就可以驱动电机运行了。

网友C:
感觉电机专用的芯片会在pwm这块有所强化

网友D:
怎么说呢 应该说就是专用芯片和通用芯片的区别

网友E:
电机专用的话 肯定在其他方面就比较弱势一点了

网友F:
那肯定是在控制电机这方面会比较强项啊

网友G:
如果电机的要求不那么高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使用普通的mcu代替

网友H:
有些电机专用的mcu比较适合跑相应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