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FOC)基本原理

楼主(2023-06-17):
看到有个老哥在找矢量控制的资料,这是之前学习时候找到的资料

网友A:
FOC制的其实是电机的电磁场方向

网友B:
转子的转子力矩正比于定子的磁场向量与转子磁场矢量的矢量积

网友C:
在用FOC控制算法控制BLDC时的关键就是控制三相输入的电流大小与方向

网友D:
控制电流产生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垂直的关键在:控制稳定的三相输入电压及其电流向量,并且我们得知道转子的实时位置

网友E:
转子的实时位置的确定有两种情况:有位置传感器、无位置传感器

网友F:
若使电机的转矩时刻保持最大,则定子磁场向量应与转子磁场向量相互垂直

网友G(2023-07-18):
现在的基础知识,我都忘记了,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