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凌鸥的MCU需要专用的调试器吗?

楼主(2023-06-17):
我用jlink连上显示“找不到SW设备”

网友A:
JLINK就可以,首先看一下线有没有连接错,下载器选择5V档位,还是不行建议买我们推荐的。论坛里面有

网友B:
不需要专用的,但需要注意JLINK是否支持5V系统,有的JLINK只支持3.3V系统。您可以只用JLINK给芯片或者板子供电,看一下能否找到SW设备。
这是我们推荐的jlink和如果修改能够正常通讯。https://bbs.21ic.com/icview-3267240-1-1.html

网友C(2024-02-21):
系统不匹配吗

网友D:
应该是通用的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