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23-06-19):
起步时候会抖动,低速状态下比较难控制。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些问题啊?

网友A:
起步会抖基本原因就是电流控制或者转速控制没调好,建议先用电流环调试,把电流环KPKI调好,低速运行能够正常再切转速环调节转速KPKI。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电流采用不好,导致电流控制有问题。

网友A:
具体调试步骤可以参考我们哔哩哔哩上LEVEL.3的调试视频,从开环调节到电流环调节这几个视频看。

网友B:
无感电机刚起步的时候会抖,而且低速状态下比较难控制 作者:飞盈佳乐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040342/ 出处:bilibili

网友C:
无感电机是通过电调反电动势信号判断转子位置换相

网友D:
起步阶段我们需要控制电流比较大还是比较小呢

网友E:
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和有位置传感器电机调速原理一致

网友F:
无论什么运行状态的无刷电机,它的霍尔效应都是明显的,所以通过霍尔效应电调可以很容易的知道电机运行状态

网友G:
在低速条件下抖动 跟力矩不够有关系吗

网友H:
起步抖动还是控制算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