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XX系列FLASH 2个片是否是dual bank?

楼主(2023-06-16):
AT32F4XX系列在手册中描述FLASH容量达到一定容量时,都是分为2个片(bank),片1和片2。在对这2个片进行擦写时的寄存器也是2套,请问这2片是否支持1片读的过程中,另一片进行擦写?这样操作比较方便,但没看到手册中有相关描述。

网友A:
AT32F4xx不是dul bank设计,虽然两个bank,但接口只有一个。不能满足你说的情形。
如下有一份安排note
Memory read and write while CPU executing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urceCode_V2.0.0.zip

网友B:
接口是只有一个的 不能同时一个读一个写

网友C:
因为只有一个接口 所以不能通知这么操作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有两个接口的话就是可以的

网友D:
不可以 因为对flash操作的接口只有一个 不能同时操作两个bank

网友E:
在擦除和写入的过程中是不是不能被其他中断打断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擦除和写入的过程中是不是不能被其他中断打断呢

应该是不可以的 最好关掉其他中断

网友G:
FLASH需要达到多大的容量才会分为多个片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