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启动电路,如何使MOS管导通的过程变快?

楼主(2023-06-16):
做了一个延时启动电路,如下图所示,延时效果没问题,但是,延迟一段时间后,PMOS打开的时间太长,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延迟效果的前提下,加快导通过程?
也就是说,整个电路延迟一段上电,但是上电的过程PMOS迅速打开。
多谢。

网友A:
输出到Q2门极加正反馈.或增加另一只Q3来专门做正反馈.

网友B:
R3改470k或者更大阻值。

网友C:
延时1s后,比较器迅速开启PMOS管。

网友D:
简单电路做不到,多用两个管子,或者用IC,就可以轻易做到,比如用回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电路做不到,多用两个管子,或者用IC,就可以轻易做到,比如用回滞比较器。 ...

是的,用TL431搭了一个类似比较器的功能好多了。
原来想着在目前电路基础上能不能优化

网友E:
输出端接一个电阻、二极管,到C2那里去,产生一个正反馈。

网友F:
开始设计画图前先定义清楚需求很重要,楼主需要的是延时启动电路,就如本贴标题所述,但是楼主在设计画图的时候却选用了慢启动电路,所以结果偏离需求就是必然的了。

所谓延时启动就是延时一段时间再启动,而启动的过程本身是迅速的;所谓慢启动就是缓慢地启动,电源的电压是缓慢上升的。这是二种完全不同的启动方式,不应混淆。

网友G:
用一片555解决问题

网友H(2024-12-20):
引用 楼主:
是的,用TL431搭了一个类似比较器的功能好多了。
原来想着在目前电路基础上能不能优化
...

U2和U3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