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使用jilink下载apm32F03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16):
如题,在使用jilink下载apm32F030程序时,报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错误。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试了各种方法还是报这个错误

刚遇到了相同问题,不知你的是否跟我的一样。复位脚接了复位芯片?要加个1K的电阻串接,不能直连复位引脚。

楼主:
复位脚没接复位芯片了,使用stm32的程序直接烧写需要什么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脚没接复位芯片了,使用stm32的程序直接烧写需要什么配置吗?

没试过,都是重写的。能读出芯片ID吗?如果不能应该检查SWD接口。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没有选下载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