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软件模拟USB直接下载, STC8/STC32没硬件USB的也能USB下载

楼主(2023-06-16):
软件模拟USB直接下载用户程序
STC8/STC32没硬件USB也能直接USB下载
STC8/STC32系列部分没硬件USB的也可以USB直接下载,
只要速度足够快,就可以软件模拟USB直接下载
===但软件有啥要求 ?
答:就是点下面这个按钮,STC-ISP 用 V6.91R 或以上版本

大部分电脑,按上面这个菜单按钮就搞定了
安装上图菜单中的 【USB驱动程序 | 安装软件模拟USB下载驱动】即可
现在STC的不带硬件USBSTC8G/STC8HMCU
基本都支持用软件模拟硬件USB下载用户程序,
因为走的是USB-SCAN通信协议,不管任何版本操作系统,都要安装驱动。
STC-ISP V6.91R或以上版本 如上图安装驱动。

楼主:
软件模拟硬件USB直接ISP下载,建议尝试,3.3V系统

ISP下载步骤:
1、D-/P3.0, D+/P3.1与PC-USB端口连接好
2、将P3.2与GND短接, 实验箱板子上的P3.2/INT0按键按下
3、给目标芯片重新上电。若目标芯片已经停电,直接上电即可;
  若目标芯片处于通电状态,则需给目标芯片停电再上电(冷启动)。
  等待STC-ISP下载软件中自动识别出“STC USBWriter (HID1)”识别出来后,就与P3.2状态无关了。
4、点击下载软件中的“下载/编程”按钮

(注意:USB下载与串口下载的操作顺序不同,千万千万不要先点下载按钮,
  一定到等到电脑端识别出“STC USB Writer (HID1)”设备后,才能点下载按钮开始下载)

=================================================================================
现在STC的不带硬件USBSTC8G/STC8HMCU
基本都支持用软件模拟硬件USB下载用户程序,
因为走的是USB-SCAN通信协议,不管任何版本操作系统,都要安装驱动。

楼主:
如果是MCU工作在5V, 要加2个3.6V的稳压管
USB电气特性规范要求,要确保 [P3.0/D-,P3.1/D+], 对外输出在3.6V以下

ISP下载步骤:
1、D-/P3.0, D+/P3.1与PC-USB端口连接好
2、将P3.2与GND短接, 实验箱板子上的P3.2/INT0按键按下
3、给目标芯片重新上电。若目标芯片已经停电,直接上电即可;
  若目标芯片处于通电状态,则需给目标芯片停电再上电(冷启动)。
  等待STC-ISP下载软件中自动识别出“STC USBWriter (HID1)”识别出来后,就与P3.2状态无关了。
4、点击下载软件中的“下载/编程”按钮

(注意:USB下载与串口下载的操作顺序不同,千万千万不要先点下载按钮,
  一定到等到电脑端识别出“STC USB Writer (HID1)”设备后,才能点下载按钮开始下载)

网友A:
问题是也只是能下载,不能调试,要是能像ESP32-C3那样可以模拟USB转串口转换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也只是能下载,不能调试,要是能像ESP32-C3那样可以模拟USB转串口转换器就好了 ...

STC8H8K64U/STC32F12K54带硬件USB,实现 USB-CDC/虚拟串口,可以通信、下载、仿真实现您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