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求助,芯圣IO配置问题

楼主(2023-06-16):
图中画圈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端口与操作和或操作?如有解答交流,万分感谢

网友A:
端口可以认为是按位操作的,也就是将那一位置零,或者置一操作。

网友B(2024-07-31):
与操作是逻辑运算中的一种,它要求两个操作数的对应位都为1时,结果才为1,否则结果为0。

网友C(2024-09-12):
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D: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单独改变一个位,不会影响其他的位